探讨关于BMOV 指令问题

楼主(2019-07-03):
先想一下这段程序的执行结果是什么?
这段指令执行后会把D7400 中的值传送到D7401中,再次执行时会把新的值传送到D7401中,而D7401中的旧值会向后移动到D7402中。依次类推
从而达到可以实现类似FIFW指令的功能
高手解释一下为何这个指令在K10重叠的区域中会变成这样传送

网友A:
这条指令是把D7400--D7409传送到D7401--D7410中

网友B:
如一楼所说这条指令是把D7400--D7409(假设为A组)传送到D7401--D7410(B组)中,第一次传送时A组D7400的值是传至B组D7401,传送后A组中D7400变了新值,A组D7401是之前A组D7400的值.第二次传送A组D7400的新值给B组D7401,A组D7401传给B组D7402,以此类推。

网友C:
121齐步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21齐步走
FIFW或许是这样的方式走,BMOV应该是这样的方式:

网友C:
有可能,要看手册
指令执行后D7400里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执行后 D7400里面还是原来的值,改变后再次执行会把新值给D7401

网友E:
你这问题我看不懂,“为何这个指令在K10重叠的区域中会变成这样传送”

网友F:
D7400的值未被覆盖,所以一直保持不变,最终的结果是 重叠区域的值都被D7400 覆盖

网友G:
执行一次,向右移一次,但如果D7400值一直不变的话,执行多次后,所有的值都一样了;

网友H:
我经常这样用,因为这样写有逐步移动的效果,所以我会把需要监控的重要数据,用块传输指令逐个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变化情况

网友C:
回复 楼主:
那就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I:
三菱FX指令中BMOV也叫块传送,第一个参数指定源地址,第二个参数指定目标地址,第三个参数指定块长度;将源地址开始的N个寄存器传送到目标地址开始的N个字,N就是第三个参数指定值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 我看大部分人也是这么使用 去记录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H:
我经常这样用,因为这样写有逐步移动的效果,所以我会把需要监控的重要数据,用块传输指令逐个记录下来,这样就可以看到这个数据的变化情况

记录数据配合变址寄存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J:
信捷也有这个指令,没觉得需要怎么探讨!简单的一个指令!

网友K:
回复 网友B:
变址的个数有限制吧,Z0到Z7,V0到V7,而且用的多了还得区分高低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