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3):
我们有款产品一直使用威纶(或昆仑)的10寸屏(HMI)+台达DVP14SS211T组合来完成一些功能要求。早知道有HMI+PLC一体机,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我们使用的产品。有使用一体机(HMI+PLC)的朋友,帮忙推荐一些产品。
对一体机基本要求:
1.10寸大小显示,数字量输入输出,输入6(小于8),输出2(小于6)
2.价格最好不高于我现在使用的HMI+PLC的组合
3.不要作坊产品(我了解昆仑、威纶、台达这些一线品牌HMI都没有一体机,知道的一体机没听到过其他人讲,所以一直不敢用,因为一旦使用,产品定型,很难改变)

网友A:
信捷的一体机是7寸显示屏,目前见过的也就这款了。

网友B:
我推荐永宏触摸和PLC一体机。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7327
这是我在华南展会上看到的

网友C:
10寸的没见过,7寸的有信捷、优控。

网友D:
呵呵;一体机可选的范围很小,常用的就信捷有文本+PLC一体的,7寸触摸屏+PLC一体的;
你要用10”屏只能分开了;

网友E:
10寸可能需求少,厂家不一定敢定型量产,以后因其他原因(比如产品质量问题等)想找别的牌子替换,也不好找,建议主流方案(触摸屏和PLC分开)。

网友E:
一般能用上10寸屏,估计空间已经不是问题了,而且10寸屏一般都是要求就较高的设备,一体机集成的PLC性能不一定满足后续的工艺改进。

网友F:
顾美可以,但好像没有10寸屏一体机

网友G:
10寸屏一体机的需求来了,生产厂商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市场呀?

网友H:
Proface有一款可以带IO的触摸屏,富士的E终端,西门子的C7系列,国外品牌此类产品很多,不过价格不菲。

网友I:
为什么一定要一体机呢

网友J:
对于I/O才6/2又是开关量控制,一体机有很大优势,只是你要求价格最好不高于现用组合--难

楼主:
回复 网友J:
采集HMI所在的操作台上几个按键信息,去控制远端设备。目前在HMI旁边增加了一个小PLC,按键信息先进入此PLC,然后HMI,然后HMI再给远端控制器。如有合适一体机取代,并且价格有优势,应该是最佳方案了。

网友K:
优控的如果要发脉冲不要用,一个大坑

网友L:
本胖就不喜欢一体机。感觉分体的可靠。

楼主:
回复 网友L:
说简单点,我就是需要将6个按键信号送进HMI,感觉使用PLC太浪费了。你这样说的话,我有必要考虑使用工控板代替PLC,使用HMI+工控板组合。

网友D:
只是几个点的话,PROFACE可以扩展对应的功能扩展板;

网友E:
采集6个按键而已?画面不会很复杂吧,7寸一体机足够了吧?

网友L:
回复 楼主:
这么简单啊,俺很少用触摸屏,如果触摸屏带脚本之类的话,可以连个Modbus-RTU远程IO模块,几个很便宜,淘宝上好像也就200左右吧。这样的话,成本可能低于那种一体机吧。

网友M:
深圳显控也有一体机,7寸的,你要找10寸的好难找

网友F:
点数不大,系统不大用一体机是好的选择,造价便宜,接线简单,安装方便

网友N:
没有多大的市场需求,如果需求大的话估计很多都开发搞了。

网友O(2020-02-17):
你可以选稳信10.4寸一体机,但是价格要做到和触摸屏一样,很难。感兴趣可以联系17723559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