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3):
这是一台10KV/710KW的高压电机,试机前绝缘测量过,基本都在1G+,启动完成后不到5秒,只听“砰”的一声,开关柜直接跳闸,高压侧三相故障电流680+A/200A+/200A+,水泵额定电流50A左右,最终确认就是电流大的那一相被击穿。
没有直接证据显示电缆被钉子或者其他锋利东西刺穿过,电缆埋在管内,安装方施工时是否有损坏不清楚,电缆厂家已经出具了出厂的检验证书,有做过耐压试验。。。。。。

网友A:
安装使用以后,确实不好判断究竟是施工问题还是质量问题,你们的损失也是看得见的。先让施工方和厂家扯皮吧,不会是自己使用方就是施工方吧?

网友B:
有可能是在施工过程中,电缆拉出线盘时候曾经被小的钉子压过,穿管过程没有被发现,如果是电缆质量问题,除非出厂检测没真正去做

网友C:
没有看到外面钢铠层,难道是软电缆?无铠装电缆?

网友D:
如果电缆出厂有问题,那么在试机前不是还有做耐压试验吗?
耐压试验没问题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E:
自认倒霉吧!

网友F:
楼主在现场吗?这个看起来是橡套电缆,其中还有一根细的,四芯,怎么感觉不是高压电缆呢。

网友G:
高压电缆需做相应的耐压实验,不能只做绝缘测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高压电缆,橡套的3+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看到外面钢铠层,难道是软电缆?无铠装电缆?
是橡套的重型软电缆。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在就是没法扯皮,找谁都不好界定 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使用以后,确实不好判断究竟是施工问题还是质量问题,你们的损失也是看得见的。先让施工方和厂家扯皮吧,不会是自己使用方就是施工方吧?
不是啊,施工方,设备方,调试方,电缆厂家四方人,虽然觉得安装过程中出问题几率大,但没有直接证据啊,现在是电缆肯定要更换,毕竟是新设备还没使用任谁都不想对接的。

网友F:
回复 楼主:
这种没用过,我们上次用的浙江万马的YJV电缆,新的,也是刚上电就爆了,情况差不多,当时判断是运输或敷设过程中有损伤,测绝缘没问题,唯独没在做完终端头后打耐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没用过,我们上次用的浙江万马的YJV电缆,新的,也是刚上电就爆了,情况差不多,当时判断是运输或敷设过程中有损伤,测绝缘没问题,唯独没在做完终端头后打耐压。
我们用的是YCW的,江苏中煤的,这根电缆是从电机内部出来的,现场也不便打耐压,还怕电机打坏了,所以没做耐压试验。

网友H:
试机前有做过耐压试验,是施工单位做的吗?

网友I:
又该扯皮了!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没用过,我们上次用的浙江万马的YJV电缆,新的,也是刚上电就爆了,情况差不多,当时判断是运输或敷设过程中有损伤,测绝缘没问题,唯独没在做完终端头后打耐压。
我们用的是YCW的,江苏中煤的,这根电缆是从电机内部出来的,现场也不便打耐压,还怕电机打坏了,所以没做耐压试验。
YCW的电缆,百度了下不是高压电缆啊
ycw电缆是指橡套软电缆。主要用于交流额定电压为450/750V及以下的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各类移动电器设备。
使用特性:
(1) YCW型额定电压Uo/U为450/750V。
(2) YCW线芯的长期允许工作温度不超过65℃。
(3) YCW型电缆具有耐气候和一定的耐油性能,适宜于在户外或接触油污的场合使用。

网友K:
从照片看安装过程中绝缘被破坏导致。

网友L:
看到这楼主是不是上传几张电缆表面的电缆参数呢?型号,电压等?

网友M:
真心没见过这样的10KV电缆,3+1?那一根细线干嘛用的?没有铜屏蔽?没有半导电层?

网友N:
怎么看着粗度不足呢?以前看到的感觉挺粗的,还有铠装,这个貌似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J: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没用过,我们上次用的浙江万马的YJV电缆,新的,也是刚上电就爆了,情况差不多,当时判断是运输或敷设过程中有损伤,测绝缘没问题,唯独没在做完终端头后打耐压。
我们用的是YCW的,江苏中煤的,这根电缆是从电机内部出来的,现场也不便打耐压,还怕电机打坏了,所以没做耐压试验。
YCW的电缆,百度了下不是高压电缆啊
ycw电缆是指橡套软电缆。主要用于交流额定电压为450/750V及以下的家用电器、电动工具和各类移动电器设备。
使用特性:
(1) YCW型额定电压Uo/U为450/750V。
(2) YCW线芯的长期允许工作温度不超过65℃。
(3) YCW型电缆具有耐气候和一定的耐油性能,适宜于在户外或接触油污的场合使用。

抱歉,是我严重失误,我说的是低压的,这种高压的是UGFP 3*35+1*16的,对应的是高压橡套的。

楼主:
回复 网友M:
外壳接地线。

网友O:
没见过这样的高压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