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4402开关电源不起振,没有电压输出。

楼主(2019-07-03):
机子是被雷击的,模块全部炸了。
单板供电,没电输出,2844的8,12脚电压3.3v,求助指点。

网友A:
看看降压启动电阻是否正常 开关电源所有二极管 稳压管是否正常 开关管测量了吗,开关变压器负边各级电路是否有短路 开关电源反馈电路是否异常,既然是雷击,主控板是否有短路测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