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版本CAD打不开早期版本文件?

楼主(2019-07-03):
如题 ,就是 想用AUTOCAD ELECTRICAL 2014打开早期版本的AUTOCAD文件,打不开,有下面提示。

楼主:
DWG TRUVIEW是什么软件 ,能编辑 吗?

网友A:
为什么提示说是用较新版本创建的呢?这样是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的!

网友B:
trueview好像是看其他版本的cad辅助软件,似乎不支持编辑。印象里的,实际还要看疗效。看提示我也有楼上的迷惑。

网友A:
trueview应该是转换吧.

楼主:
问过了,原文件为2018版本格式,原以为2014版本很高了。

楼主:
转为2014版格式,我才能打开哦

网友C:
程序一般不会自己判断错误的,这个提示就是你的版本不够高,以后多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一般不会自己判断错误的,这个提示就是你的版本不够高,以后多注意。
是啊,越新的版本越大得不得了,对计算要求越高,这也是我总是排斥安装最新版本,即使用最新的版本也保存为旧版本格式 的原因 。

网友D:
用看图软件很多都可以看,但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