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恒压一拖一

楼主(2019-07-04):
弄过一拖二,一拖三。这回要用个一拖一燃气锅炉上用的,0.55kw,我还真不会了,我知道可以不用给水控制仪。但对方非要用一个。没搞过。他不会接线的。谁给我画个图。

网友A:
水控移型号是多少

网友B:
给水控制仪是啥?这个一拖一的控制要求恒压控制?恒流控制?有什么需求吗?

网友C:
恒压控制,出水侧装个压力变送器接入变频器就可以了。

楼主:
电脑论坛发不了图片修改编辑也不能发,只能用APP重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压控制,出水侧装个压力变送器接入变频器就可以了。
用户非要用一个给水控制器

网友D:
一拖多你都会,一拖一的更简单啊。很多变频器内部带PID,配合变频器本身的AI,就能实现恒压供水了,加个压力变送器。可以用一块数显表来给用户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恒压控制,出水侧装个压力变送器接入变频器就可以了。
用户非要用一个给水控制器

控制器说明书有接线图,不知你用的是哪种?
https://wenku.baidu.com/view/37d200cae009581b6bd9ebb3.html?sxts=1562218446851

网友E:
看了几遍,感觉不是恒压控制,是“锅炉”自动补水,给水控制仪就是一个水位控制器
请说明这个水泵是锅炉的进水用,还是出水用

网友B:
如果是补水和变频器控制有关系吗?关键是不知道是什么需求。

网友D:
楼主每个帖子都是折磨智商啊,用来猜楼主的意思的大脑运算量远超思考解决问题的运算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补水和变频器控制有关系吗?关键是不知道是什么需求。
我是这样看的
一拖一燃气锅炉上用的,0.55kw+给水控制仪
锅炉用,电机不大(550),对方非要“用给水控制仪”,所以认为是补水泵
楼主没搞过,“给水控制仪是啥?”你的问话
联系楼主曾经的发帖,认为此信息同样不完整,所以补充问句是进水泵还是出水泵

说“补水和变频器控制有关系吗”说有关系就可以拉上关系,说没关系也可以搞出不搭嘎,看你如何设计或客户的要求。

弄过一拖二,一拖三。这回要用个一拖一燃气锅炉上用的,0.55kw,我还真不会了----2个电机没问题,3个电机没问题,结果只用一个电机,不会了?
我认为,关键是客户要用用给水控制仪,就蒙了
或者回复1楼的,型号,根据型号查资料,当然能给出资料更简单

网友E:
回复 网友E:
当然,用给水控制仪也可能控制补水阀(泵)
楼主这个一拖一是循环泵,这样补水与变频就拉不上直接关系了,要拉上也简单,防止补水失败,水位下下限停止循环(该有强力报警了)

网友F:
我的理解是不是;保持锅炉软水箱或炉体在一定水位,若水消耗的大,给水泵频率加大,补水加大,液位下降的慢频率小转速慢补水量少,自动保证供水压力,是不是这样?

楼主:
补充一下冬季采暖用,燃气锅炉不准许缺水,因为热水始终在循环必须是恒压状态。

网友G:
楼主用恒压供水是对的,锅炉给水要足够的压力,不然水水压低了不能正常进水,水压过高,炉内液相偏大也不合理,小锅炉可以间断供水,但看看楼主的水泵好像有点小哦,锅炉功率好像不是很大哦,应该可以使用间断供水的模式啊(根据水位补充水)

楼主:
这是原来的一拖二控制箱,好像也是恒压供水,没用控制仪,刚用一年多,这回换成燃气锅炉,燃气锅炉厂家要求恒压保证锅炉压力,要求加的控制仪。另有热水循环泵。4千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还不详细吗?变频恒压一拖一

楼主:
大家方便可去问问燃气锅炉供水是咋要求的,

网友E:
锅炉分有压和无压之说,压力锅炉又有高压与低压之分
只要是锅炉都不能缺水,地球人都知道
锅炉补水依锅炉来决定,没有固定模式

你这个可能不是整个锅炉更换,整体都自带完整控制,联动燃烧器
只是燃烧部分更换,可能由燃油改成燃气

楼主:
只更换了燃烧部分。原来是燃煤的,现在不让排放。改为燃气的。正在装配中。图有问题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如果是这样,那就把循环水压力信号接入变频器,加一个PID的压力外环控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或输出转速)。然后补水装置自成系统,保证水箱的循环水位在一个允许的范围。不就ok了吗?

网友E:
煤改气的成本不低,原来是直接换锅炉,也许现在有创新
为节能,现在都用温差+限最低频率,组合控制循环泵和燃烧器火焰风门
为环保还有排放检测
挺复杂的,双良/远大/同方/张家口工学院....都有很好的模型

网友H:
这是复杂的东西做的多了,突然来个简单的不知道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