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4):
高压综保里面的一段二段三段电流怎么设置。
例如电机一次高压额定电流是13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高压综保里面的一段二段三段电流怎么设置。
例如电机一次高压额定电流是13安。
这个定制不是别人给你算好了再设定的么,一般是有计算公式的,你变比是多少

网友B:
要根具设备容量负荷来计算的。。整定原则有公式。。可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