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4):
各位老师好,最近接到一台汇川MD280 7.5KW 输入端炸过,上电显示ERR18 (电流检测故障)查电路光耦C970相关电路有故障,但走线都是三层板的,输入部分就是两片20欧两端短路,只知道这个走线是到输出端的,短路点找不到在那里,如果有部分电路图,就好了,望那位老师有部分电路图发来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电流检测故障已修复,但又有新的故障了,面板按键一个都没反应,显示正常

网友A:
IGBT的内部,U V W是和IGBT的上桥臂的E1  E2   E3 相连的。大概是银类导线从IGBT内部相连的。我遇上过电流检测电路故障,最终查到一体化IGBT内部的U相与E2接触不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你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