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4):
  如果每个水池的参数都比较多,可能一个水池的参数设定画面已快占据一个画面的空间。是否我们需要建立100个页面来实现这100个水池的参数设定用户交互页面呢,又或者说设想上千个水池如何做呢。
  空闲时间,写了个小程序,来实现一个页面对应不同的水池参数进行设定,此程序只做了五个水池的设定举例,各位可以自己延伸。

  程序是以PLC1215C+KTP700PN为例,先组态好,然后建立如下数据类型:

然后就是数据块的建立和程序:

下面是触摸屏的画面:

实现了只需要一个画面一组参数对不同的水池进行查询和设定。
下面是程序,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下载之后直接仿真测试并自行延伸功能。

网友A:
我的理解实际就是配方功能

网友B:
这基本上就是最简便的思路了,不过真实的情况肯定要比这复杂的多,100个水池,地方够大够远,能建一个中控室了,可以上大屏幕墙来监控了。

网友C:
不能用一个画面,多设置一个IO域,上书“水池编号”吗?如果用大屏幕,当然更好,如果没有,可以参考巡检仪,不停的循环显示各个水池的参数。当然也可以固定显示某个水池,或者显示参数异常的水池(也可以循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能用一个画面,多设置一个IO域,上书“水池编号”吗?如果用大屏幕,当然更好,如果没有,可以参考巡检仪,不停的循环显示各个水池的参数。当然也可以固定显示某个水池,或者显示参数异常的水池(也可以循环)。

设置一个IO域,上书“水池编号”,同意。其实就是再用指针的方式读取数据写入数据即可。

网友E:
有的屏可以做一个画面,然后画面中元件的地址可以加上偏移处理,相当于用变址实现。

网友F:
对。。想到了用指针,。变址。。应该方便很多

网友G:
WINCC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