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4):
   以前都是用QJ71-C24N-R4,485PLC与触摸屏通讯,这个简单,通讯设置一样就完了,最近使用三菱QJ71-C24N-R4,485,PLC与PLC通讯数据共享,虽然是通讯 上了,但是他们怎么实现数据共享相互读取数据,请路过高手指点一下,具体的操作步骤和具体设置项目。非常感谢

像H网、CCLINK都用过。方式应该完全不一样。

第一步:通讯上了
第二步:......?
第三步:......?

网友A:
与屏是什么通讯协议?

网友B:
H网、CC-LINK是做好的功能,只要设置通讯参数就可以刷新数据,再编写简单的程序,用485这要自已写程序,模块有专用的通讯指令。
CPU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C:
QJ71C24的话有个监视功能,定期或条件满足发送你想要发送的内容给对方,对于对方可以写接收的报文。
如果不想用的话只能一方发另一方接收,双方都需要写程序。
也可以采用QJ71MB91 MODBUS模块,设置好参数,定时轮询,和cc-link,h网通信机制就是一样的了,程序不需要咋处理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QJ71C24的话有个监视功能,定期或条件满足发送你想要发送的内容给对方,对于对方可以写接收的报文。
如果不想用的话只能一方发另一方接收,双方都需要写程序。
也可以采用QJ71MB91 MODBUS模块,设置好参数,定时轮询,和cc-link,h网通信机制就是一样的了,程序不需要咋处理方便

说的CCLINK 也可以,还有就是网口网络,232,485轮询、DEA-con的方式也可以,其中走以太网与DEA-con、cc-link都不用写程序,直接干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屏是什么通讯协议?

屏都是用的MC格式4,这个比较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C:
QJ71C24的话有个监视功能,定期或条件满足发送你想要发送的内容给对方,对于对方可以写接收的报文。
如果不想用的话只能一方发另一方接收,双方都需要写程序。
也可以采用QJ71MB91 MODBUS模块,设置好参数,定时轮询,和cc-link,h网通信机制就是一样的了,程序不需要咋处理方便

我现在用的就是这个模块QJ71C24问下大家走下捷径,手册看到想吐。QJ71MB91这个模块也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H网、CC-LINK是做好的功能,只要设置通讯参数就可以刷新数据,再编写简单的程序,用485这要自已写程序,模块有专用的通讯指令。
CPU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版主,是Q06HCPU,问下大家走下捷径,手册看到想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