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740/0.75kw失速保护,求大佬们给条思路

楼主(2019-07-04):
上电空载启动没有问题,带上负载启动先显示大OL《说明书说是过电流》,然后频率一直在6hz上不去,过几秒过后就会报警失速保护
拆下板子,检查驱动,模块,霍尔,都没有问题。
斗胆一问各位大佬,是不是有可能是我主板坏了?

网友A:
从三个方面分析:一首先看进线电源或变频器输出是否缺相。二.变频器主回路接触器是否吸合。三负载问题 比如负载是否重 是否卡阻,电动机是否有问题。

网友B:
带负载能力差嘛,你要监控下带电机电流多大,跟显示一直不!电机问题确定可以排除?驱动动态测试没问题?!排除电流检测部分,再检查下输出检测,看看那2个运放对不对!最后全部排除,换驱动IC吧,0.75KW的机器报废算了,好累还没钱!

网友C:
如果你排除了电机没问题后,建议你新订购整个板子更换,本来这样的小功率就不值得修,除非你有大把的时间

网友D:
还是电流检测电路,部分算法可以通过电流波形得到电机转子的位置。

网友E:
确认参数木问题的话,参考2楼,另外还有两个圈圈

楼主:
问题已解决,更换了驱动电路旁边的339与393运放,感谢各位大佬。
自己还是要多学习学习知识,技术还要提高
再次感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339吧,一排大阻值电阻进去那个?!输出波形检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更改
两个运放我都换了,一个339一个393

网友B:
对,是一个339一个393,输出波形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