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4):
我已经在软件里面将伺服的电子齿轮比设置好了,但是不知道在PP模式下,我所要定位的地址值是不是脉冲数,速度单位是不是Pluse/s;
而且在PP和PV模式下,速度单位有什么异同?  我现在看说明书上,PP模式下指令速度的单位是r/min,PV模式下速度单位是0.01r/min;现在不知道怎样将速度转为MM/S写进程序,求各位大神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r/min和mm/s有个圆周的关系吧?

网友B:
默认的设置是发一个脉冲走电机编码器的一个单位。
要换算在PLC计算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三菱客服,说的和手册一样,PP模式速度单位r/min,PV模式速度单位0.01r/min;JOG只有用PV模式,定位用PP模式,PP模式下定位是按电子齿轮比设置,写入的是脉冲个数,这和常用的脉冲控制一样; 只是速度是r/min这样的了,不是PLUSE/S这种的了,感觉很别扭; 而且JOG和定位模式下,单位比例又不一样,感觉很麻烦。 现在就重新加了JOG和定位模式的速度换算

网友C:
你把PULSE/S换算成r/min就好了

楼主:
速度换算好了,但是现在有个新问题,就是PP和PV模式相互切换后,轴不动作了,需要给个H0B停止一下,才能动作。就连只在PP模式中,定位完一个点,再定位下一个点也需要HOB停止一下,才能定位下一个点,求大神知道一下,PP和PV模式应该怎样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