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4):
omron plc没有玩过第一次请问谁有相关plc和pc连线的相关资料

网友A:
就打印机线,便宜又到处有

网友B:
USB方口的线,也就是常用的打印机的线就行;

网友C:
USB的A-B线

网友D:
usb打印机电缆
N型的也可以用串口电缆。不过都习惯用USB电缆了。方便。

网友E:
USB是一种方案,难不成楼主想通过RS232和电脑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