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变频器,通电中文面板就报IGBT过热

楼主(2019-07-04):
通电中文面板就报IGBT过热,偶尔显示 电流检测,风扇也不转。去掉模块通电还是显示IGBT 过热,但风扇是转的。不知道各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问题,求教?? ?? ??

网友A:
估计是变频器坏了,申请售后吧。

网友B:
上电就报过热,还没有运行。查一下撒热片上的热敏探头是否有故障,但有的变频器的热敏探头是集成在IGBT里的。

网友C:
5。5kw必然用的7单元IGBT,温度传感器集成在IGBT里面,去除IGBT过热是必然的。这个不容易坏,你说还有电流检测的故障,上电就过热必然是检测电路有问题,运放损坏的可能性大。还有看你描述,这问题你处理不了!

网友D(2019-11-10):
肯定坏了,要送维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