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软件 GX works2求助!!

楼主(2019-07-04):
三菱编程软件 GX works2用得好好的,今天就不能用了,打开软件新建文件时提示存储器空间不足,点击确定后闪退,直接打开已编好的文件时没有提示直接就闪退了,请问各位大神是怎么回事啊,电脑没有联网,也没有装杀毒软件?

网友A:
楼主检查一下C盘还有多少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c盘还有20多个g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c盘还有20多个g呢
楼主是不是安装过其他软件,造成干扰。
建议楼主重新安装三菱的Gx软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c盘还有20多个g呢
听一楼的,,,
检查下C盘还有多少?

然后重新安装WORKS2到C盘

楼主:
没有安装软件,就卸载了一个3d零件库的软件,而且我卸载并删了注册表重装也是一样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安装软件,就卸载了一个3d零件库的软件,而且我卸载并删了注册表重装也是一样的情况
1.安装时关闭杀毒软件和电脑自带的反病毒软件。
2.安装目录不要有汉字,可以用拼音代替。
3.安装完一个软件重启一下,再安装下一个软件。
4.不要为了最求开机速度,用软件随便关闭一些自己都不确定的服务。
建议楼主这样重新安装

网友C:
换一个盘装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明天换个版本再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脑没有杀毒软件的

网友D:
删除你电脑上的360杀毒和保护软件,再删除原来的works2,重新安装一次,估计是杀毒软件吧部分模块隔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是公司的电脑,没有联网,也没有杀毒软件

网友E:
我的也是这样,不过是安装了GX works3后才出现这样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E:
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F:
玩工控各种厂家的软件要装的太多了 建议装虚拟机

网友G:
建义清理一下系统盘

网友H:
楼主表示重装系统后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