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扫膛故障

楼主(2019-07-04):
一台油泵电机使用过程中跳闸,测量线路不接地不短路,电机测量也正常。(万用表和摇表测量),将油泵脱开仍然跳闸(接触器一吸合就跳闸,)因为线路检查确实没有发现问题,把空开也换新的了,还是跳闸,
怀疑电机问题。换了一台新电机就好了。
后来拆检电机,电机扫膛了。
请问,这种扫膛的故障,怎样能判断出来…

网友A:
扫膛一般之前都有异响,或者电流变大

网友B:
电机扫膛,在断路器跳闸前首先肯定会有异常的声响,这个异常的声响从轴承开始损坏前就开始出现,所以,一旦听到电机的声响不正常,就要注意观察电机的运行状态。其次,由于轴承完全损坏前(此时还没有扫膛),除了声音异常外,还伴随轴承位置发热,这可用手(如果允许则安全时)或者温度测量(红外)仪检测到温度异常。

等轴承完全损坏,开始出现扫膛现象,此时的异常声响会变大,电机也会出现异常震动,如果此时不及时处理,电机就因扫膛严重发热,电流变大(负荷变重),过载保护装置开始工作,直到动作跳闸。

所以,通过听异常的声音,手摸或者仪器检查电机的异常温度、感觉电机的异常震动等都可以及时发现电机的扫膛前兆。

楼主:
日常检查真的很重要。病入膏肓真的没法救了

网友C:
电机扫膛电流增大,有异常的振动或声音;
不知电机多大。

网友D:
楼主的电机不但存在扫塘,估计定子槽位都变形了,如果单是扫塘的话,除了噪音大,不会马上跳闸的

网友E:
日常检查没有发现,操作工没有注意异响,那坏了就难救了……

网友F:
日常检查真的很重要,可以避免很多大的事故发生

网友G:
日常巡检应该能看到轴承有漏油现象,等到不漏油了,就彻底干了,很快轴承就废掉。
到扫膛的程度,脱开负载,如果用手转动一下,声音比较明显,车间内噪音大的话听不出来,用长螺丝刀啥的定在机壳上可以听到,设备磨损都有个大概的周期,要重视。

网友H:
 轴承损坏,出现扫膛现象,此时声响会变大,电机也会出现异常震动,如果此时不及时处理,电机就因扫膛严重发热,电流变大,电机绕组烧毁。过载保护,直到跳闸。

网友I:
能够引起跳闸,那得扫的多么严重?一般的轻微扫膛就应该能够发现。或偷停或异响,检查时看轴承有没有坏,如果是轴承坏就换轴承。如果是轴承室松了,轻的可以用刚性硬的触针,给轴承室打一圈密孔。重新装入轴承可以解决,打密孔的作用是通过打孔,使轴承室密度增加变紧。如果严重松了,要换电机端盖。也不至于跳闸啊?扫膛有几种原因:一是换轴承时拆卸不当,造成电机轴弯。二是电机定子或转子年久变的不整齐;三是轴承坏了;四是轴承室松了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日常巡检应该能看到轴承有漏油现象,等到不漏油了,就彻底干了,很快轴承就废掉。
到扫膛的程度,脱开负载,如果用手转动一下,声音比较明显,车间内噪音大的话听不出来,用长螺丝刀啥的定在机壳上可以听到,设备磨损都有个大概的周期,要重视。
你这个可以用在我们这里。

网友J:
电机扫膛?那动静用肉眼都能看到,说明转子轴承完蛋了。一般检查盘车就可以发现的。所以检查电机不能总是把眼睛盯在电气上,机械也要检查。比如说,异响,震动,轴摇拨浪鼓,外壳温度高于80度烫手等等,都要查。

网友G:
有些场合噪音大并且持续运转,听不到声音异常,小电机装振动监测和温度监测也不现实,只能靠平时巡检看是否有渗油和渗油量的变化,用测温枪检查温度,还有皮带传动联轴器传动等,通过传动连接点的状态间接判断,总结损坏规律,定期检查。设备维护管理,每个单位都有自己的特点。

网友K:
在电机脱离机械轴,就可以大概判断出来,你可以手动电机转子啊,如有卡阻或转动迟缓都可能轴承或电机端盖已出问题,严重就转子扫膛了

网友L:
脱开负载时就没有手动盘一下电机运转?
检查顺序先后的差异。

网友M:
声音与温度

网友N:
电机扫膛就是转子失去同心度(动平衡与静平衡),导致扫膛,是电机转子两头轴承及轴承端盖磨损间隙增大所致,扫膛有异常声音及振动,电流增大等。

网友O:
不错很好的学习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N:
电机扫膛就是转子失去同心度(动平衡与静平衡),导致扫膛,是电机转子两头轴承及轴承端盖磨损间隙增大所致,扫膛有异常声音及振动,电流增大等。
说到底,还是轴承或是装配引起,致使范围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