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充电电阻【限流电阻】选型

楼主(2019-07-04):
1.限流电阻阻值 一般根据变频器额定电流来选择 R大于等于537/变频器额定电流。容量较小者:取R=50-100欧。容量较大者:R=10-40欧。
2.限流电阻容量 通常取P大于等于50-100W。

网友A:
额定输入还是定输出?

网友B:
依据在哪里?实际运行之前时,这个电阻就被短路掉了,哪里会有那么大的额定电流?
即使充电瞬间电流较大,但由于时间极短,几乎立即被短路,热效应很小。。。除非继电器长时间没有闭合。所以,对阻值的要求不高。

网友C:
真的没有标准

楼主:
难道变频器有两个额定电流?【回1楼】。难道充电电阻不是通过计算来设计的?【回2楼】。难道真没有标准?【回3楼】。 难道制造变频器主回路设计没有原则,充电电阻可以蒙着用,没有设计标准或者公式。我看不是吧。这个有神魔稀奇的,变频器不就一个额定电流吗?根据欧姆定律,额定电阻等于额定电压/额定电流。这个可不是我发明的,这是张燕斌老师的著作中的,我只不过摘抄过来的,大师的话也不信?

楼主:
变频器额定输入不等于额定输出吗。根据能量守恒定律,难道变频器在额定频率 额定电流 额定电压情况下,变频器不是输出的额定电压 额定电流 额定功率吗? 变频器额定输入与额定输出不同吗?

网友C:
要说标准,标准与软件有关,攻城狮心中有数,所以大家才会看到同内压同功率等级的充电电阳值各不一样种

网友B:
预充电电阻阻值=直流母线电压/变频器额定电流,这个应该不一定。1、预充电电阻充电过程中通过的电流,瞬间是母线电流/充电电阻值,之后是按指数迅速(取决于RC)减少,开关电源也已经工作;2、母线电容充电达到母线电压的80%左右后(一般大概1、2秒),CPU发出指令,继电器动作吸合,充电电阻被短路,充电电阻电流为零,充电电阻的使命完成。
所以,充电电阻阻值的选择,并不一定是按照上述的欧姆定律选择的,其中,功率大小,电容大小(充电时间常数RC的选取),CPU延时时间的选取,相互配合和制约,是主要因素。
另外,确实同一功率的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充电电阻阻值相差甚远。
至于功率的选择,倒是有公式可算,但要用积分算法。
所以,就维修级来说,充电电阻阻值的选择,不很严格。功率要注意。

网友D:
记得咸老师在论坛里有一篇关于充电电阻经验值的选取的文章。在实际应用中还是很可靠的。
如果理论上计算,有算法公式,还是复杂的。以前上学时学过。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一般好像都是输出电流比输入电流大。

网友E:
按照电解电容容量配限流电阻。

网友F:
根据电容充电公式,  充电时间已知、能得出电流,根据电压电流,得出电阻,根据电阻和电流,得出电阻功率

网友G:
个人建议还是直接咨询变频器厂家比较好,接触过很多国产变频器,说明书上都有标识阻值的选用,有些选用值大不一样

网友H:
要是单相220或3相220伏变频器,公式能通用吗?

网友I:
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大家交流的发言,也很精彩。在此受教了。

我认为,预充电电阻的计算其实就是变频器输入上电瞬间的最大电流计算。欧姆定律足矣。电压取决于整流电压形式,单相和三相的计算结果不一样,单相是220V的峰峰值,三相是380V的峰峰值(当然,严格意义上说就是单相输入电压的线电压峰峰值)。至于电流嘛,应该说只要小于等于进线整流电路额定电流就可以了。

为了在上电瞬间不让直流母线电容器过大的电流冲击,我一般选择的限流电阻值都比较大,叫小电流慢慢充。保护电容器的寿命哈。各家有个家的思路,不必要都效仿统一的标准。

书还是要信的。关键是读懂它的基本原理,理解它的内容,怎么做?没必要照搬照抄哈。

楼主:
不知朋友们 兄弟们考虑到变频器上电启动了吗?或变频器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合的情况下 或者制动器件短路的情况下充电电阻所承受的电流吗?充电电阻稍大一点不是很好吗?当变频器主回路接触器不吸合时,难道变频器带载运行时,充电电阻承受的不可能是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吗?我认为变频器额定电流,应该是变频器充电电阻选型的上限。照此选择应该是设计者心中的一个标准。并不是没有标准,只不过通常情况下,没有照此选型而已。选型或设计规则:冗余原则。
至少这样选择,是没有坏处的。另外根据能量守恒定律,变频器运行额定频率 在功率一定【额定功率】运行时,其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应该是相等的,你所说的变频器输出电流大于输入电流有这么几种情况,计量不准 变频器输入电流与输出电流的测量工具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不能用普通电流表或钳形表测量变频器输入电流,是由测量误差的。而是变频器轻载运行,输入电流肯定小于输出电流。三,变频器程序设计问题,由于程序死区的影响,导致变频器50HZ运行时其输出电压略小于输入电压,一般能达到%96或%98就不错了,有人说我测量输出电压都五百多伏了,那是表的事【谐波的影响】。这样由于电压降低了,有要求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一样,那输出电流自然比输入略大了。

网友J:
15楼说的,哈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