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4):
图二R188电阻有谁知道是多少欧的,有图纸的麻烦给一份

网友A:
图片没有!电阻是电源电路什么位置!大家怎么好帮助你!

网友B:
你倒是上个图呀

网友C:
图纸是保密的。这让本胖想起来帝都的司机,高人太多,不用打转弯灯就能转弯,胖嫂跟本胖说:他们/她们都是保密局出来的。

网友D:
不是保密,这破机器谁会花功夫画图纸!没价值的东西没人愿意干

网友E:
看图片是自激式开关电源,只看到189没看到188,或在网上搜索一下有关自激式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作为参考…

楼主:
回复 网友E:
PC10下面就有R188,比较小

网友E:
能否把大概电路原理画出来,要知道这个元件的位置和作用才可判断…

网友A:
要么是5V或者12V  24V的限流电阻,电路板就是很好的电路图!对照实物以及电路走向画出电路图,然后参考其它电路图确定该电阻值。从图片上看电阻没有炸裂,你可以焊下来用放大镜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面那个电阻不是原来的那个,是我后面焊上去的

网友F:
这种情况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