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4):
电流检测两个C790输出端5脚和8脚通了,

网友A:
5脚和8脚通了说明内部已损坏并严重短路,楼主还有什么要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焊盘的5脚和8脚通了,不是光耦

网友A:
这部分是5v供电,以往案例这组5v和主板芯片5v是共同的,如果排除主板没有短路就是5v电源部分有短路

驱动部分也太惨了,这部分不用急着处理,先把电源修复正常后接上主板,看看主板是否正常或损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输入整流部分炸了,面板可以点亮,开始是有一个C790输入5伏没有,修复后还是报警,量输出67脚就1点几伏电压,量58脚是通的

网友B:
这是英威腾GD系列和CHF系列通用的电流电测电路。感觉按您的描述不太可能啊,如果5V短路,则控制板肯定会是闪烁状态(开关电源打嗝)。一般来说短路肯定发生在功率板,你可以先把控制板去掉,单独测量功率板,功率板上用到5V电源的地方不多,可以快速找出故障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输入整流部分炸了,面板可以点亮,开始是有一个C790输入5伏没有,修复后还是报警,量输出67脚就1点几伏电压,量58脚是通的

58脚是通的”说明这5v组电源短路了,或与此电源有关的某个元件损坏击穿,排除这短路部分有这么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