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5):
前几天和一个同行讨论这个问题,PID响应速度和变频器加减速时间有没有关系?
如果有关系,那么是不是要先确定变频器的加减速,再去调节PID呢?
再有一个问题,PID控制如果反馈值达到目标值后,输出值也就是变频器频率只剩3HZ,咋整?设定变频器输出下限?反馈值一直增高咋办?
如果不设变频器输出下限,则一直以3HZ运行,扭矩不够停机又咋办?

网友A:
应该有关系,PID输出后,还要变频器本身的加减速控制。

网友B:
PID响应跟加减速时间没关系,加减速时间只跟加速减速过程有关,响应时间由P,I,D参数控制!下限还是要设的,夏天温度高,如果你是被动散热,你得考虑电机会不会发热烧毁!至于转矩不够,如果是风机,水泵不需要考虑够不够,肯定够的!如果是其他负载,还是别考虑通用变频器,伺服驱动更好!

网友C:
肯定有关系啊.你说的响应时间,是指调节快慢吧.
如果调节到下限还总达不到目标值,说明工艺控制的设计有问题,已经超出调节范围了.极端的问,直接停止变频器能达到不?

网友D:
跟加减速时间是有关系的,这个我是亲自碰到过的

网友E:
频率下限值设定跟你的应用场合有关系。比如,应用在空压机上,如果你不设定频率下限的话,气压降低到一定值,空压机启动,变频器会报警,过流。这个时候就需要设定休眠值。

网友F:
PID本来就是过程控制,加减速度就在这个运行的过程中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D响应跟加减速时间没关系,加减速时间只跟加速减速过程有关,响应时间由P,I,D参数控制!下限还是要设的,夏天温度高,如果你是被动散热,你得考虑电机会不会发热烧毁!至于转矩不够,如果是风机,水泵不需要考虑够不够,肯定够的!如果是其他负载,还是别考虑通用变频器,伺服驱动更好!
变频电机有独立风扇,散热不用考虑,就怕扭矩不够停机

网友G:
合理设置变频器加减速时间,固定,然后优化pid。如果是速度控制,3hz是联动合理给定,你得确保转矩够,而不是转矩跟频率挂钩。。。

网友H:
昨天刚刚搞了一下午这个东西,前机和后机用了两个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后机跟踪前机运行。很明确的说,有关系。PID负责的是运算,输出一个值,还加减速决定怎么去使用这个值,而且加减速对PID的反馈影响非常大。

楼主:
回复 网友H:
可2楼有不同意见哦

网友B:
你把面板监视切换到设定频率观察,PID参数决定它的变化率和范围,但变频器从当前频率到目标频率由加减速时间决定,所有给人的感觉就是加减速影响PID过程!

网友I:
  变频器的加减速时间决定了变频器从当前速度达到(不管上位机还是PID输出的)速度给定值的目标速度之间的时间。当然这个时间一般不会很久,毕竟加减速时间是指的是0速到额定频率之间的时间,比如加速时间设定是10秒,那么0HZ到1HZ实际只需要0.2秒。 所以在对于PID实际速度跟踪目标速度的时候,实际用的加减速时间是很短的。我们只需要调节好PID参数即可。
  另外PID输出给变频器的实际速度 给定值要限幅也是限制高限,并没有限制低限的说法。实际值与目标值如果相等,变频器就会按最后一个速度给定值输出,哪怕是0,它就会一直保持为0,除非实际值与目标值又不相等了。也就是说变频器会存在0HZ及低速的情况,这是正常的,这只是某个时间,不需要给变频器限幅,也不能限幅(当然为了安全可以限制高限,反转系统限制最低限,并没有你这种限制低速至0速的限法)。
  PID限幅实际上说的是PID控制器(或者说PID控制算法部分)对上下限限幅是对其积分算法进行限幅,防止很难退饱和,比如积分使得PID输出达到最高值假如是100,此时控制的实际值从低到高慢慢达到目标值,此时PID积分达到最高,如果算法还继续积分,一旦实际值高过目标值要求PID迅速降低输出,积分很难马上降下来,造成输出完全跟不上控制。所以PID控制都会采取抗积分饱和措施即进行限幅。
 外部的控制元件如变频器只需要做好上限或者下限的安全保护即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把面板监视切换到设定频率观察,PID参数决定它的变化率和范围,但变频器从当前频率到目标频率由加减速时间决定,所有给人的感觉就是加减速影响PID过程!

假设PID算出当前的输出值是需要40的频率,这时变频器的运行频率是20,而从20上升到40要多长时间是由变频器的加速时间决定的,如果这个时间过长或者过短就会影响到PID的采样值从而影响输出值。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就是这样的!做PID加减速时间和P,I,D值都要考虑!之前说他跟加减速时间无关也是不准确的,只是加减速时间相对PID参数来说不是那么敏感,调节范围可以适当宽松一些!

网友H:
回复 楼主:
刚和变频器厂家工程师咨询过了,和我理解的一样,会影响PID。我也在网上查了许多人的回复,大多数讲理论的都说不会影响,估计是我一般都用国产的东西,不够高端,也许高端的不会影响也说不定。

网友J:
认为没关系的主要是从不同的应用场合去考虑,部分的场合对加减速时间没要求或不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