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5):
0-10V转换成PWM有什么常用的方案推荐吗?

网友A:
楼主能给解个惑吗?0-10V转PWM有啥用啊?本胖9x年的时候,穷,当时的主流ADC是AD574,逐次比较的AD转换器,并行12位,太贵了,比单片机8031贵很多,本胖就改成了AD650/651,这个可以把电压变成频率,8031通过测试这个频率,可以得到那个电压。但把电压变成PWM,本胖一时半会的想不起来有啥用,所有请楼主给科普。

楼主:
回复 网友A:
0-10V是工业控制中比较常用的信号接口,有的时候再一些信号需要隔离的情况下,会转换成PWM,再用光耦隔离。但是0-10V转PWM目前没找到特别合适的方案。

网友A:
那为啥不用AD650之类的V/F转换器直接去采集那个0-10V,然后用高速光耦隔离,用PLC等去检测这个脉冲频率呢?

网友B(2019-08-28):
例1:一进一出 输入信号:0-10V  供电电源:24V  输出信号:100Hz PWM  型号:DIN11 IBF V2-P1-PWM2
例2:一进两出 输入信号:0-10V  供电电源:12V  输出信号:100KHz PWM  型号:DIN12 IBF V2-P2-PWM5
例3:两进两出 输入信号:4-20mA  供电电源:24V  输出信号:10KHz PWM  型号:DIN22 IBF A4-P1-PWM4
精度、线性度误差等级: 0.1、0.2、0.5级
>> 4-20mA/0-5V/0-10V等标准信号输入
>>可选择RS485通讯输入,支持Modbus协议
>>PWM信号输出,PWM频率可选
>>PWM输出驱动能力可达5A
>> 信号输入/信号输出 3000VDC隔离
>>可选择一进一出,一进两出,两进两出
>> 可选5V、12V、15V或24V直流单电源供电
>>PWM信号幅值等于供电电源电压
>>辅助电源与PWM信号不隔离
深圳市贝福科技  158   89353392

网友C(2020-01-21):
可以用APC芯片GP9301,直接将0-10V信号转换成PWM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