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5):
如题,搞不清这二者的关系,

网友A:
不是,两个是有区别的。。一个是隔离开关。。一个是断路器。用途就不一样。。

网友B:
断路器是可以带负载拉闸合闸的,隔离开关不行。合闸时先合隔离开关再合断路器,拉闸时先断开断路器再断开隔离开关

网友C:
断践器可带负载开合闸,隔离开关不允许带负载开合闸

网友D:
隔离开关没有灭弧、过流跳闸等

网友E:
不一样的,

网友F:
隔离开关没有过载或短路分断能力,只能认为是不带保险的刀开关,可以说成是分断开关。

楼主:
这样说的话,断路器应该也具备隔离开关的作用吧?

网友G:
隔离开关有明显的可见的断开点(触点断开可见),以便操作人判别是否断电。

而断路器分断后,有谁能看到触点已经断开?(并非操作手柄断开)

网友H:
隔离开关应该是功能定义,不是结构形式定义,包括刀闸、负荷开关和有明显断口的断路器。不同行业和地区也有一些不规范的俗称,比如济南一般把跌落开关叫“自坠”,负荷开关叫刀闸。

网友I:
断路器不能代替隔离开关,没有明显的断开点,隔离开关也不能代替断路器,因为它没有过载,短路,保护和灭弧功能……

楼主:
但是断路器拉下来,一样也能切断电源呀(除非损坏),只是它的触头是封装在里面看不到。加隔离开关是为了肉眼好看到确实断电了吗?

网友B:
1.提供一个电气间隔,并且是一个明显可见的断开点
2.如果断路器检修可以断开进线电源

网友H:
回复 楼主:
能退出来的手车那种和只分断不能有明显断点的不同。后者不能算隔离。

网友J:
隔离开关简单理解就是刀开关,而且是不带保险丝的。断路器带灭弧等保护功能的刀开关。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样说的话,断路器应该也具备隔离开关的作用吧?
是,隔离开关只用在特殊场合,主要是消防,疏散,紧急出口,或非常重要的部位及不允许断电的地方。

网友K:
引用 楼主:
但是断路器拉下来,一样也能切断电源呀(除非损坏),只是它的触头是封装在里面看不到。加隔离开关是为了肉眼好看到确实断电了吗?

具有可见明显断开点的开关才能称之为隔离开关(不论是否有过流、短路保护功能),不具有可见到断开点的开关不能用作隔离开关。

当然了,隔离开关除了具有可见到断开点外,其断开(开关触点)两点之间距离还必须符合相关技术要求。

隔离开关重点在于“可(以)见到断开点”!!!!!!!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但是断路器拉下来,一样也能切断电源呀(除非损坏),只是它的触头是封装在里面看不到。加隔离开关是为了肉眼好看到确实断电了吗?
等你哪天碰到断路器拉下来,可是有一相没断开触电了就明白断路器不能代替隔离开关了……我维修的时候如果不是断开隔离开关而是断路器的话,检修前还要验一下是否有电……

网友L:
隔离开关有非常明显的机械断开,但不能带负荷拉断,断路器可以直接带负荷拉断

网友M:
可以查看一下相关标准的概念。
我们通常所说的隔离开关,可以是为了方便停电时使用。

网友N:
隔离开关,一般都是用在配电柜上的,简单的那种就是一个白色手柄的装在柜子外面的连着柜子里面的螺杆带动合闸和分闸的,灭弧性能极低且没有速断。断路器就不一样了,主要用于控制电路的速断保护(失压,过流,漏电等),所有断路器可以用来直接带负载分断,隔离开关就不行了,当然也有一些设备厂商设计控制柜,会用一套加长的杆子把操作手柄安装到柜子外面,但是那不是隔离开关

网友O:
隔离开关是机械断点露在外面的一种刀闸,它是用肉眼能够直接看到通断状态的一种开关器件!它的作用是用于检修时或换断路器时把供电完全断开,切断电源。隔离总电源,保证检修安全!并且不能在有负荷时断电用。
断路器是空气开关,用在隔离开关的下口。一般可能在隔离开关下面有多个分路的断路器!它可以在有负荷情况下切断电源。一般上电时,隔离开关要在断路器全切断的情况下先合隔离开关,以免产生狐光!然后再合上断路器!而断电时,要先断开所有的断路器,最后再断开隔离开关!记住隔离开关不能在有负荷的情况下进行操作!一般做为检修用,平时很少使用!

网友P:
工厂,或者一些小项目,现在都没有看到隔离开关,就直接一个,断路器 ,

网友Q:
同意八楼的见解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的详细说明

网友R:
引用 网友F:
隔离开关没有过载或短路分断能力,只能认为是不带保险的刀开关,可以说成是分断开关。
这样说不严谨吧!隔离开关是没有带载分断能力的!不能等同于分断开关吧?

网友S:
二者有相同点,就是分断线路的作用。区别就是使用目的不同,隔离开关主要是在线路检修时的安全技术措施,保证电源侧与用电侧之间有明显的分段点,保证负载侧绝对脱离电源,必须注意它没有灭弧机构故不能带负荷拉闸,而断路器则可以带负荷切断电源的。但断路器一般都是密闭型的机构,不能明显看到分断点,有可能它的触点有粘连或机械机构意外合闸造成事故。重要的场合,两者复合使用,隔离开关在前,断路器在后。电工安全规程,了解一下

网友T:
隔离开关的意思是断开的时候,有可以目视的明显断开点的开关。断路器则不是,假设断路器在负载短路的时候,跳闸,但也由于电流超过了最大分断能力,触点粘连了,断路器外面的那个手动的搬把看上去肯定是断开状态,但实际上断路器并没有断开。而隔离开关是没用这种现象的,最常见的隔离开关就是刀闸,通断状态一目了然。

网友U:
二楼正解

网友V:
断路器(开关):
1、有灭弧装置,可以带负荷操作
2、封装性很好,没有明显的断开点
隔离开关(刀闸):
1、没有灭弧装置的开关设备
2、主要用来断开无负荷电流的电路,隔离电源
3、分闸状态时有明显的断开点
4、在合闸状态时能可靠的通过正常负荷电流及短路故障电流。
断开时,先断开断路器,在断开隔离开关。闭合时,先闭合隔离开关,再闭合断路器。

网友W:
不一样的,隔离开关没有灭弧功能,不可以带载的,负荷开关是可以带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