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射型光电开关可以在5毫米缝隙之间使用吗

楼主(2019-07-05):
大家给提提意见这个的环境可以用吗。是欧姆龙的光电开关

网友A:
5mm估计不行,具体可以看说明书,上面有最大与最小距离的

网友B:
多长距离,很短许可以。

网友C:
如果说可以用,不知道反光板与关电开关之间的距离
直接用E3Z-T61不好吗

网友D:
有上面带可调电阻的呀,距离可调的有的是呀。

网友E:
估计是没办法用的,可以考虑下光纤;

网友F:
最好用对射式光纤。确保能用。

网友G:
这种没有试过,其他品牌试过有些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5mm估计不行,具体可以看说明书,上面有最大与最小距离的
距离不是问题,而且我怀疑缝隙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长距离,很短许可以。
大约2米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可以用,不知道反光板与关电开关之间的距离
直接用E3Z-T61不好吗
直接用不是这个型号,是另外一个型号就是对射光电,缝隙5毫米,也不好说,怕反射不过来,好像光不是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可以
怎么不可以,哪里不行,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上面带可调电阻的呀,距离可调的有的是呀。
距离够用,关键还是,光需要穿过5毫米的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是没办法用的,可以考虑下光纤;
请问您有推荐品牌或者型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长距离,很短许可以。
大约2米左右

2米的距离肯定不行,这个光出去是成射线的2米的位置光斑直径肯定大于5mm,这种情况可以考虑用光纤。

网友I:
检测距离两米的我是没试过这样的环境下使用,开放环境下肯定没问题,如果安装的发射和接受绝对在一个水平面上,应该也可以使用

网友E:
OMRON的E32系列对射型光纤看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可以用,不知道反光板与关电开关之间的距离
直接用E3Z-T61不好吗
直接用不是这个型号,是另外一个型号就是对射光电,缝隙5毫米,也不好说,怕反射不过来,好像光不是直的
不清楚“直接用”的是什么型号
这个就是对射式的光电开关,没有反射问题,光不是直的?那是你没对正。
缝隙5mm

看最后一个附件2*10mm缝隙可以到5m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属于光纤放大器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上次没看明白,您说的这种狭道式的环境,为什么非要反射式的光电呢而不用对射式呢?反射面和接收面都各有2米5mm的间隙?那肯定会有损耗或对不准。光纤的我不懂,是否可以用对射的或者红外电眼?或加凸透镜加以放大?反光板的选择也是很重要的,要选择高精度的反光板!反光板的密度和科
颗粒形状:有凌型的,圆形的,什么形状的颗粒适合高效。可以查一查。高手的同行们有经验的来帮助吧。
咨询商家,选择一块高效高灵敏的反光板很重要,但是价格也很高的。但是能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属于光纤放大器了
没有使用一根光纤(欧姆龙是E32-冠头),只是加个2*10的缝隙夹片。
E3Z-T61咋就属于光纤放大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OMRON的E32系列对射型光纤看一下;
感谢您的提供的型号

网友J(2019-09-03):
用激光,不知道激光有没有反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