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5):
硬件是FX3U  配ENET-ADP以太网  需要与堡盟视觉以太网通讯。
首次使用三菱以太网有几个方面想请教大家:
前提:我设置了PLC与视觉的以太网地址  通过测试都能分别连接上。
问题1:
视觉发给PLC的数据在哪里接收  如何建立接收呢
2.如何建立两者的联系还有第三个设备需要连接到这个网络  如何识别是哪个地址发来的数据。

请大家不胜赐教  再次感谢。

网友A:
1.这个要看你视觉发送数据的协议了.说一下型号,通讯说明书部分发一下.
2.对于以太网,一般应该工作在tcp/ip层,所以一般ip地址区别发来的数据.同样取决于第三个设备的通讯协议.

网友B:
设好IP,开好端口号,然后视觉系统就可以直接读写你PLC的寄存器了~~

网友C:
设备通信协议能不能提供一下呢?楼主这个可能要用Socket编程实现了吧!

楼主:
堡盟Baumer视觉的资料正在收集关于通讯协议的 收集到在请教大家。

另外有用过以太网测试助手与ENET-ADP通讯  哪位测试过吗?能否分享下!

网友C:
设备通信协议具体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