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5):
有什么PWM输入0-10V输出的电路?RC滤波的方案速度跟不上。

网友A:
跟不上是因为R、C太大吧,改小了试试,这个可以计算出来的。

网友B:
RC滤波于PWM有关系吗?没理解楼主的问题呀。

PWM是脉宽占空比调节,RC是平波作用。它们如何搭界的呢?

网友C:
“有什么PWM输入0-10V输出的电路?”------智能温控器的SSR驱动电压输出电路就是这样的电路。
仪表MCU输出的PWM脉冲信号,经光耦传输至三极管,放大后在电阻两端取出0~10V直流电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RC用于把PWM的高频方波变成直流的电压幅值,就是起到一个平滑作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哦,这样呀。可是,一般的PWM电路输出的脉宽调制信号都是直接驱动晶体管触发的呀,都不用平波处理。否则,脉冲式的开关作用就没了。

网友D:
这个问题是不是楼主另一个问题的翻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案。不过三极管的一致性怎么样,是不是都需要用电位器去调节那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们许多设备用的是0-10V的接口,但是单片机不方便输出0-10V,输出PWM比较方便,所以需要一个PWM转0-10V的电路。

网友B:
回复 楼主:
哦,这样呀。那就采用运放的有源滤波电路即可很简单的。试试看。用LM324自己搭就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这也是个不错的方案。不过三极管的一致性怎么样,是不是都需要用电位器去调节那电阻?
   仪表上用的这模块已属于定型电路,三极管是常见的S9014,2K是个固定电阻,实质是把0-10MA转换为0-10V输出。当然驱动SSR对电压的要求也不是太严格有个范围就行。

网友E:
回复 楼主:
既然可以使用单片机,就用单片机的pwm控制一个MOS管(如IRF系列),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任老师,这种当然就不需要平滑了,低端变频器的逆变器部分的PWM,如果平滑了,还真麻烦鸟。但如果用PWM去控制阀门开度之类的,就需要平滑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方案比RC好多了!

网友B:
现在,好多人都不习惯自己做些电路了。都是现成的,买买买。

网友F(2019-10-29):
可以用一个单芯片解决,GP8101可以将0-100%占空比的PWM信号转换成0-10V电压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