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5):
明电舍15KW变频器运行正常,断开运行信号停不下来,在10HZ运行?

楼主:
驱动电压正常,UVW电压正常,无从下手?那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怎么控制的?通讯?端子?启动信号?频率信号?用了多段速?

楼主:
运行信号外部端子,频率来源面板

楼主:
按道理,把运行信号断开,变频器就该停机才对?

楼主:
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带8.6KW也正常,带15KW就不正常了,启动正常,到50HZ,断开运行信号,减速到10hz左右不动了,在10HZ运行着,只有关主电源才能停机

网友A:
好奇怪啊,难道是干扰?用镊子直接短接呢?10HZ固定的?多段速?

网友B:
恢复一下出厂值试试

网友A:
明电舍的变频器好像现在基本都在一些特殊机械或者生产线上用吧,参数初始化了挺费劲调回去的

楼主:
不一定多少HZ,有时7-8HZ运行

楼主:
谢谢大家,我恢复出厂之后,把参数重新写了一下,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老师,你那里有明电舍变频器驱动部分图纸吗?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哪个型号的,我找找看

网友C:
应该是设置了下限运行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明电舍230SE18.5KW240S15KW那个也行

楼主:
明电舍230SE18.5KW240S15KW那个也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只有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D:
    17楼高人真热心,非常感谢!我也收藏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种情况只有咨询厂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