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5):
 最近遇到个项目,用的是西门子1200PLC 需要和AB  PLC  建立以太网通讯,采集AB  里面的信号。以前从没有接触过AB PLC ,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

网友A:
请提供更多更详细的内容,或将疑问具体化,要指导哪个点?这样参与者更有针对性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个项目,用的是西门子1200PLC 需要和AB  PLC  建立以太网通讯,采集AB  里面的信号。以前从没有接触过AB PLC ,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
最方便的当然是Modbus TCP以太网了!
具体要看你是AB什么型号的PLC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个项目,用的是西门子1200PLC 需要和AB  PLC  建立以太网通讯,采集AB  里面的信号。以前从没有接触过AB PLC ,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
西门子的支持profinet,modbustcp.
ab的支持ethernet/IP,有的(micrologix)支持modbustcp,有的(controllogix)加模块支持modbustcp.
所以按楼上关版所说,采用共同的modbustcp比较不错.

网友D:
同意楼上的,直接用MODBUS-TCP/IP

网友E:
用MODBUS--TCP,简单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遇到个项目,用的是西门子1200PLC 需要和AB  PLC  建立以太网通讯,采集AB  里面的信号。以前从没有接触过AB PLC ,有没有大神能指点一下。
楼主,你好!我给你发几个我以前发的有关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的帖子供您参考:
1、施耐德M218和罗克韦尔Micro850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021
2、组态软件和罗克韦尔Micro850、施耐德M218、三菱FX5U等实现Modbus TCP以太网通信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68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