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5):
DVP12SA2后面加了4个开关量扩展模块,程序监控有输出但是最后2个扩展模块没有输出,换PLC然后又换模块还是这样,可能是程序问题,请问各位高手这种情况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建议楼主检查接线,或者去掉接线在测量。
楼主采集的是电流信号还是电压信号,另外我怀疑楼主测量方式不对

网友B:
查下手册是否超出了限制比如模块数量,IO总点数

网友C:
直接看看指示灯是否正常先

网友D:
后面的模块I/O地址先看好对不对;

楼主:
谢谢各位!这个程序以前用过没问题现在不好用了,监控有输出就是后面两个模块没输出,PLC是DVP12SA2-11R,扩展模块是16SP-11R的,共4个16SP模块,程序有输出时模块输出点灯不亮也没输出,输入都正常指示灯也亮。对应地址第3个模块输出是Y40-Y47,第4个模块Y50-Y57。这些应该没问题,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D:
4个相同的模块,把后面二个换到前面,位置换下看会是什么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中间的模块有问题。

网友D:
哈哈;所以用我说的上面的方法一试就能试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