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5):
110KW电机对应的o2-04代码是多少,,

网友A:
使用说明书上有

网友B:
楼主啊,你连你的型号也不报上来怎么帮你查啊,安川产品线非常大啊,型号多了

网友C:
安川变频器oPE01故障
变频器容量的设定故障
o2-04 (变频器容量选择)的设定内容与实际的变频器容量不一致

安川变频器oPE01故障原因与对策

o2-04 (变频器容量选择)的设定内容与
实际的变频器容量不一致
正确设定o2-04。
LED 操作器显示故障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