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6):
大家好,我在修一台22KW变频器。直流回路窜了2个220V45瓦灯泡。上电,启动0HZ时直流档测PU\PV\PW.PU是80V  PV是72V  PW是80V.NU\NV\NW的值一样12V.后来加到30HZ还是这样。是那里出问题了。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A:
驱动没有工作吧,看看有故障报警吗?你模块拆了吗

网友B:
怎么想的?你这明显是驱动有问题!假设你是国产机,而且还不知道怎么屏蔽保护,你把电源板直流电源拔了,用直流电源上电,其它线插好,启动量下驱动动态电压!如果你进口机,上型号,上图片吧,一两句说不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好,是国产机。测触发吗。感谢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模块装上了

网友C: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停止时电压多少?母线电压多少?交流电压多少?有可能没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