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6):
昨天从下午开始,到半夜,下载了博图15.1,试试.
今早安装.重启一次.中途(需时43分还剩15分钟时)遇到没找到文件,snpnio.sys,需要指定位置.以为下载那么辛苦还没下全,糟糕了.
所幸,c盘搜索,发现了,在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和c:\windows\system32里面都有.选择common那个,确定,继续.
安装顺利完成.
运行TIA Portal V15.1,感觉速度不错,有错觉比以前版本(13,14,可能在虚拟机?)的要快.
整个过程还算顺利,没有发生所谓的不断重启,需要改注册的情况.
顺便说一下操作系统,是直接主机(不是虚拟),win10旗舰,1501?安装的时候报不是合适的操作系统,无保障.事实说话是最终运行状况还没发现问题.
操作系统属于正规渠道(下载的,所以不能注册和更新),不是所谓的鬼版太监版优化版.整个系统裸奔,杀毒防护防火墙更新全关,没有某些不收保护费的说是能给你看场子实际拖累你的物业保安街霸流氓软件.
所需系统硬件也不是看到的文章要求的那么夸张.i7可能是低压版,8g内存,120G的ssd,但怕快装满了,所以把portal装在1t(也快耗尽了)的hdd的D盘了.

网友A:
装完后能占多大空间?!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下载了49g,我记得15版下载了60多g.
安装了pro,十多g.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载了49g,我记得15版下载了60多g.
安装了pro,十多g.
我这电脑安装博图固件够呛!
C盘剩余60GB,机械硬盘,8G内存,I5处理器!

网友B:
我60g固态硬盘被我搞了30G.还有一些软件之后就剩20G

楼主:
60G应该行,20G可能就不行了,安装的时候还要解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从下午开始,到半夜,下载了博图15.1,试试.
今早安装.重启一次.中途(需时43分还剩15分钟时)遇到没找到文件,snpnio.sys,需要指定位置.以为下载那么辛苦还没下全,糟糕了.
所幸,c盘搜索,发现了,在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和c:\windows\system32里面都有.选择common那个,确定,继续.
安装顺利完成.
运行TIA Portal V15.1,感觉速度不错,有错觉比以前版本(13,14,可能在虚拟机?)的要快.
整个过程还算顺利,没有发生所谓的不断重启,需要改注册的情况.
顺便说一下操作系统,是直接主机(不是虚拟),win10旗舰,1501?安装的时候报不是合适的操作系统,无保障.事实说话是最终运行状况还没发现问题.
操作系统属于正规渠道(下载的,所以不能注册和更新),不是所谓的鬼版太监版优化版.整个系统裸奔,杀毒防护防火墙更新全关,没有某些不收保护费的说是能给你看场子实际拖累你的物业保安街霸流氓软件.
所需系统硬件也不是看到的文章要求的那么夸张.i7可能是低压版,8g内存,120G的ssd,但怕快装满了,所以把portal装在1t(也快耗尽了)的hdd的D盘了.

刚刚上了1T的SSD,不过对软件更新已经没有兴趣了。

开软件秒开和开软件泡杯咖啡再用并不影响软件的使用,10年前的电脑用用也问题不大。

网友D:
如果说真是新版本速度快了,说明厂家走心了。否则大而全,速度死啦慢,真是浪费我们的时间。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载了49g,我记得15版下载了60多g.
安装了pro,十多g.

这个软件是西门子的组态软件?好用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载了49g,我记得15版下载了60多g.
安装了pro,十多g.

这个软件是西门子的组态软件?好用不?
对的,好用.感觉西门子这方面还是比较厉害.

网友F:
这么大?小硬盘的表示无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小硬盘的表示无耐
关键不仅是硬盘大小,你就是装下了,也有可能跑不起.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小硬盘的表示无耐
关键不仅是硬盘大小,你就是装下了,也有可能跑不起.

这下惨了,单位一期改造,新建二期的PLC,用的好多西门子的,1500 300 1200等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么大?小硬盘的表示无耐
关键不仅是硬盘大小,你就是装下了,也有可能跑不起.

这下惨了,单位一期改造,新建二期的PLC,用的好多西门子的,1500 300 1200等等,
赶紧申请新计算机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从下午开始,到半夜,下载了博图15.1,试试.
今早安装.重启一次.中途(需时43分还剩15分钟时)遇到没找到文件,snpnio.sys,需要指定位置.以为下载那么辛苦还没下全,糟糕了.
所幸,c盘搜索,发现了,在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和c:\windows\system32里面都有.选择common那个,确定,继续.
安装顺利完成.
运行TIA Portal V15.1,感觉速度不错,有错觉比以前版本(13,14,可能在虚拟机?)的要快.
整个过程还算顺利,没有发生所谓的不断重启,需要改注册的情况.
顺便说一下操作系统,是直接主机(不是虚拟),win10旗舰,1501?安装的时候报不是合适的操作系统,无保障.事实说话是最终运行状况还没发现问题.
操作系统属于正规渠道(下载的,所以不能注册和更新),不是所谓的鬼版太监版优化版.整个系统裸奔,杀毒防护防火墙更新全关,没有某些不收保护费的说是能给你看场子实际拖累你的物业保安街霸流氓软件.
所需系统硬件也不是看到的文章要求的那么夸张.i7可能是低压版,8g内存,120G的ssd,但怕快装满了,所以把portal装在1t(也快耗尽了)的hdd的D盘了.

刚刚上了1T的SSD,不过对软件更新已经没有兴趣了。

开软件秒开和开软件泡杯咖啡再用并不影响软件的使用,10年前的电脑用用也问题不大。
喝咖啡的时候还能再想想其他事!对吧!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载了49g,我记得15版下载了60多g.
安装了pro,十多g.

这个软件是西门子的组态软件?好用不?
对的,好用.感觉西门子这方面还是比较厉害.
就是太大!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昨天从下午开始,到半夜,下载了博图15.1,试试.
今早安装.重启一次.中途(需时43分还剩15分钟时)遇到没找到文件,snpnio.sys,需要指定位置.以为下载那么辛苦还没下全,糟糕了.
所幸,c盘搜索,发现了,在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和c:\windows\system32里面都有.选择common那个,确定,继续.
安装顺利完成.
运行TIA Portal V15.1,感觉速度不错,有错觉比以前版本(13,14,可能在虚拟机?)的要快.
整个过程还算顺利,没有发生所谓的不断重启,需要改注册的情况.
顺便说一下操作系统,是直接主机(不是虚拟),win10旗舰,1501?安装的时候报不是合适的操作系统,无保障.事实说话是最终运行状况还没发现问题.
操作系统属于正规渠道(下载的,所以不能注册和更新),不是所谓的鬼版太监版优化版.整个系统裸奔,杀毒防护防火墙更新全关,没有某些不收保护费的说是能给你看场子实际拖累你的物业保安街霸流氓软件.
所需系统硬件也不是看到的文章要求的那么夸张.i7可能是低压版,8g内存,120G的ssd,但怕快装满了,所以把portal装在1t(也快耗尽了)的hdd的D盘了.

刚刚上了1T的SSD,不过对软件更新已经没有兴趣了。

开软件秒开和开软件泡杯咖啡再用并不影响软件的使用,10年前的电脑用用也问题不大。
喝咖啡的时候还能再想想其他事!对吧!版主!
对的,所以论坛问到博图软件配置的时候我一直说打工的无所谓配置,当老板的要买顶配,毕竟时间就是金钱。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打工的不要有老板思维?
不过,做技术的有立功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打工的不要有老板思维?
不过,做技术的有立功瘾.

打工的要老板思维不是想多了么。

网友G:
回复 网友F:
这博图升级太多,近期一个项目是15.1的,我们的软件最高到15,打不开厂家的程序,不知能否转换为低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博图升级太多,近期一个项目是15.1的,我们的软件最高到15,打不开厂家的程序,不知能否转换为低版本?

升级软件后,以前的授权还能不能继续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博图升级太多,近期一个项目是15.1的,我们的软件最高到15,打不开厂家的程序,不知能否转换为低版本?

升级软件后,以前的授权还能不能继续用?
能继续用,15的应该都一样.

网友G:
博途程序打开点两下鼠标,或者转换下阅读程序语言,再在线程序就提示离在线程序不一致,每次都是关闭再打开,加上电脑慢,层层密码,那叫一个等待煎熬,不知您是否有好方法避免上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博途程序打开点两下鼠标,或者转换下阅读程序语言,再在线程序就提示离在线程序不一致,每次都是关闭再打开,加上电脑慢,层层密码,那叫一个等待煎熬,不知您是否有好方法避免上述问题?
没注意啊,下次看看.

网友H(2019-11-18):
我刚买了1T的SSD准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