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V接地真的很重要

楼主(2019-07-06):
  前几天调试一台小设备,检查线路,上电,下载程序,设置参数,一切按部就班的进行。突然,伺服电机莫名其妙地转起来了,吓我一大跳,赶紧断电。接下去是各种检查,但始终找不出原因,把伺服的控制线都拆了,就剩一根24V线都转,实在没办法,求助伺服控制器厂家,重新检查程序,线路,更换伺服控制器,故障依旧。心灰意冷,极度郁闷。可能是因为长时间工作头昏眼花,手脚不利索,一不小心手碰到了24V电源的0v,伺服电机转动速度突然变慢,心里马上有低了,原来是0V没有接地啊,奶奶的

网友A:
我也遇到过一次,接地不良导致的步进电机上电自动运转

网友B:
接地很重要

网友C:
我们都是经一事,长一智啊。

网友D:
这种软故障很是难处理
这些都是需要经验的积累!

楼主:
赚个小钱真的不容易,特别是非标定制设备,就做那么一台,总会有很多地方考虑不周

网友E:
为什么呢,请出图说明自传理由

网友F:
DC24V的 0V是地吗?

网友G:
遇到过几次,有变频器干扰的,也有调磁器干扰的。0V接地后解决问题。

网友H:
这是什么原理呢?

网友I:
本胖脚的应该是等电位的问题吧。很少弄伺服,也不敢确定。

网友J:
我理解是共地?!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K:
我们都不允许直流24V的0V接地.

网友L:
国外很多设备开关电源的0V和设备的接地共地的,包括控制变压器输出接地,我想在抗干扰方面有它的优点,但论坛上很多人持反对意见……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国外很多设备开关电源的0V和设备的接地共地的,包括控制变压器输出接地,我想在抗干扰方面有它的优点,但论坛上很多人持反对意见……
国外大多是源刑电路,0V公共~~~~~~

网友N:
DC24V的0V端可以接地吗?好像不符合安规啊!接地是E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N:
DC24V的0V端可以接地吗?好像不符合安规啊!接地是E啊!
那你是没有接触过国外设备……

网友O:
接地是接地,但0v不该和地接一起

网友P:
控制电源的0V接大地?弄不好容易把PLC或者控制电路的弱电部分搞坏的。很不安全。除非设备外壳电缆屏蔽层于大地之间没有电势差。

网友Q:
0V接地要求很高,一般都是采用独立的接地,和动力接地分开。
但是楼主到最后也没有明确描述,什么问题,只是说碰到0V就运转了

网友R:
遇到过一次,基恩士视觉系统IO对接PLC,之前都调试好了,后来没事整EtherNet/ip,无意发现对接的IO点,PLC模块指示灯就像通信指示灯一样,快速闪烁,搞了半天,就是把两个系统的24V电影GND对接就好了,

奇怪的是,之前是调试好了的,不知道为何不行。。。一脸懵逼。

网友S:
感觉ov与地不一样吧。

网友T:
那万一机台接地不良有漏电,那你这设备是不是危险了呢

网友U:
回复 网友L:
最主要是我们国家现实条件不能满足这样的接法,我们的设备EMC\EMI都做得比较勉强,而且大部分的系统设计也不完善,0和地在一起问题多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U:
最主要是我们国家现实条件不能满足这样的接法,我们的设备EMC\EMI都做得比较勉强,而且大部分的系统设计也不完善,0和地在一起问题多啊
。可能行业设备不一样吧!但你注意一下电脑,它里面的电源0v就和外部电源接地接口是通的,我们在做的激光打标设备:激光器48v电源的0V必须要接地,控制激光器出光的5v信号0v也要求必须接地,你想里面开关电源接地了,电动机,变频器接地了,有哪个客户的工厂能分开接地?

网友U:
回复 网友L:
哈哈~~~是的,和设备有很大关系,成熟的设备自然做得比较完善,我是做非标设备的,许多电子板需要公司自己打版开发,这方面吃苦头了,所以这样说。

网友V:
回复 网友F:
是电源负极接地更好的抗干扰

网友F:
回复 网友V:
我不敢这样用。

网友W:
接地搞不好,太容易造成干扰 ,一般的做法 就是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