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6):
拉丝机电磁加热线圈电流怎么测量,应该是高频交流电!用数字万用表测接线排端子线圈两根线,电压也测不出,钳形电流表电流也测不出啊!

网友A:
何不直接测量加热控制板输入电源的电流,我们的设备就是这样测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电流和线圈电流相等吗?

网友B:
基本等效

网友C:
频率有多高呢?用交流电流模拟表就可以测了吧?如果是数字表必须要采用高频谐波表测。

网友D:
没有合适的表计时,测量供电端电流是个办法。

网友E:
应该有专用的表的,网上查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