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6):
气动冲床与送料机联动冲压工件,冲床冲一下,送料机送一段,冲床在慢速冲压时,送料机正常,但快速冲压时,送料机会顿一下。即冲2次,送料机才送一次,检查侍服器参数没问题,plc在有输出,但侍服电机在快速时,会停顿一下。不明其理?

网友A:
是不是送料信号没采集到

网友B:
我怀疑是送料机构的气缸到位检测的安装问题,造成检测信号不能正确检测感知

网友C: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机械是否卡顿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送料信号已经采集到的,且PLC已经接受并输出信号给侍服器的,只是没有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机械部分没有卡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怀疑是送料机构的气缸到位检测的安装问题,造成检测信号不能正确检测感知

这个是电子滚轮送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送料信号已经采集到的,且PLC已经接受并输出信号给侍服器的,只是没有动作。

是不是看到Y点的灯已经亮了,另外再空载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送料信号已经采集到的,且PLC已经接受并输出信号给侍服器的,只是没有动作。

是不是看到Y点的灯已经亮了,另外再空载试一下看看。

是的,空载时又正常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送料信号已经采集到的,且PLC已经接受并输出信号给侍服器的,只是没有动作。

是不是看到Y点的灯已经亮了,另外再空载试一下看看。

是的,空载时又正常的
是不是伺服在带载情况下,扭矩不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送料信号已经采集到的,且PLC已经接受并输出信号给侍服器的,只是没有动作。

是不是看到Y点的灯已经亮了,另外再空载试一下看看。

是的,空载时又正常的

如果之前一直正常,估计有可能是驱动器故障吧。如果是新使用看看是不是过载或者功率选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送料信号已经采集到的,且PLC已经接受并输出信号给侍服器的,只是没有动作。

是不是看到Y点的灯已经亮了,另外再空载试一下看看。

是的,空载时又正常的

如果之前一直正常,估计有可能是驱动器故障吧。如果是新使用看看是不是过载或者功率选小了。

侍服器是新的,我把速度增益加大,效果不明显,感觉是侍服器反应跟不上。把自动调整由原来的0107改成0108,效果略好,但还是满足不了要求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送料信号已经采集到的,且PLC已经接受并输出信号给侍服器的,只是没有动作。

是不是看到Y点的灯已经亮了,另外再空载试一下看看。

是的,空载时又正常的

如果之前一直正常,估计有可能是驱动器故障吧。如果是新使用看看是不是过载或者功率选小了。

侍服器是新的,我把速度增益加大,效果不明显,感觉是侍服器反应跟不上。把自动调整由原来的0107改成0108,效果略好,但还是满足不了要求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新开发的设备,如果是新开发的有可能是选型选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送料信号已经采集到的,且PLC已经接受并输出信号给侍服器的,只是没有动作。

是不是看到Y点的灯已经亮了,另外再空载试一下看看。

是的,空载时又正常的

如果之前一直正常,估计有可能是驱动器故障吧。如果是新使用看看是不是过载或者功率选小了。

侍服器是新的,我把速度增益加大,效果不明显,感觉是侍服器反应跟不上。把自动调整由原来的0107改成0108,效果略好,但还是满足不了要求

我的意思是,是不是新开发的设备,如果是新开发的有可能是选型选小了

老设备,已经用就10多年了,只i是三菱的伺服器是刚换上不久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力距我试过,没有问题,只是在快速度时候,而而会停顿一下,

网友A:
那应该就是参数设置的事了,慢慢研究一下。

网友D:
加速时间调大一点试试,可能脉冲太快了

楼主:
内部速度指令1是100r/min
速度加速时间常数是0ms
但以前正常时也是这个参数啊!没动过

楼主:
位置指令加减速时间常数是10ms,

也不知道要调哪个加减速参数!??

楼主:
今天再次调整参数,发现有些参数是调整不了的,而且能调的调过了效果并不明显啊,只是关机一会,又正常了,纳闷,

楼主:
唉!手头说明书也没有,也不知道这些参数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