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6):
[/QUOTE本人自学的,用例程改的,是三菱PLC跟伟创变频器通信,昨天晚上还可以,今天用就不行了,是程序问题,还是通讯串口问题,大师帮忙分析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QUOTE本人自学的,用例程改的,是三菱PLC跟伟创变频器通信,昨天晚上还可以,今天用就不行了,是程序问题,还是通讯串口问题,大师帮忙分析下
后面发的图片有些模糊!楼主可以直接把程序发出来!话说这个程序有些面熟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能上传程序,只能上传文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能上传程序,只能上传文档,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压缩一下成压缩包上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果是Modbus RTU协议的话,你发送的命令是写操作命令,这里接收计数为什么是29呢?就是考虑到回拨通信,接收计数也最多是16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别人给温度模块通信的程序,本身是读8个数据,我只改了站号,通讯地址,内容,别的没改,第一天变频器还运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别人给温度模块通信的程序,本身是读8个数据,我只改了站号,通讯地址,内容,别的没改,第一天变频器还运行了
你不仅改了站号、还改了功能码、寄存器地址、寄存器数据!但是接收这块不对!如我上面所回答!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因找到了,是plc经常保存不了通讯参数,改了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