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7):
如图用串口调试软件与成功和信捷PLC用RS485通信成功。 调试软件为主站,PLC为从站。
问题1;要想通过调试软件来控制PLC的输出,线圈的输入地址怎么给定?

问题2;如PLC手册中描述,Y0对应的Modbus地址是H4800,在调试软件中为什么会报错(如图3)
     不知道是不是我使用的问题,请知道的指点下!

问题3;有做过类似通信的能否给个示教程序参考下,w168c@21cn.com ,非常感谢!

网友A:
问题2应该是的串口调试软件问题,不支持超过270F的地址

网友B:
问题1:Y0实际地址为H4800,换算为10进制就是18432,那么其寄存器编号就是0x18433
问题2:开发这个串口调试助手的人默认线圈地址范围是0x0001~0x9999,属于非扩展地址!扩展地址的范围就是0x00001~0x65536,比如你去用西门子200系列PLC通过Modbus RTU指令库去读或者信捷的Y0的话估计也是不行的!因为西门子200的Modbus指令库0x\1x\3x这几种寄存器默认范围也都是1~9999.
问题3:可以用别的串口调试助手或者Modbus Poll调试助手

网友B:
我把我这里常用的调试软件发给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问题2应该是的串口调试软件问题,不支持超过270F的地址
对!这个调试软件把线圈地址范围设置在1~9999范围内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支持!
不客气,有问题继续来论坛!

网友C(2019-08-30):
回复 网友B:
你好,问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
200Smart做主站,读信捷XC5系列PLC,
只自由格式通讯么??
或者反过来
信捷PLC做主站读西门子200Smart能实现么?
大佬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我参考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好,问一下,如果是这样的话。
200Smart做主站,读信捷XC5系列PLC,
只自由格式通讯么??
或者反过来
信捷PLC做主站读西门子200Smart能实现么?
大佬有没有这方面的例子,我参考一下

你说的这两种情况用自定义协议也可以、用Modbus RTU协议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