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7):
有一个100A PB6034 普传制动单元,现在想改成150A或200A,拆出电路板看了一下电路跟其它的控制电路有所不同用的是UC3844控制,带了一片LM239,我看了IPC的制动单元用的是HCPL-319J做驱动输出。其它的都用光耦做驱动。我个人理解,UC3844做控制的原理是不是有点像开关电源的工作方式,但不知道是怎样达到设置值时触发IGBT膜块的。其工作原理是什么?另外如果我直接把现在的FF100R12RT4,驱动电阻为10欧,换成FF150R12RT4或FF200R12RT4,要不要改驱动电阻,各改为多少欧,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A:
莫不是你看错了吧,不用光耦还有对管推动嘛!普传不大可能用那么复杂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制动单元

网友B:
理论来说,制动单元的工作状态只与母线电压有关系,制动单元的开关频率很低,可以不改驱动电阻,直接更换IGBT。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