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bbus通信地址

楼主(2019-07-07):
FR-D720S变频器用RS485通信时的,Modbus的通信地址,在哪可以察看,如,运行频率 运行电流 之类的地址

楼主:
有手册,就是不知道在哪看,都看了好几遍了 ,没有找到

网友A:
40014 运行频率 等等
E740手册看到了
估计是一样的。

楼主:
我的手册怎么和你们不一样,可以提供下载地址码

楼主:
SHOU

手册us和使用的变频器型号是一致的,就是找不到Modbus的寄存器地址。

网友B:
有参数限制

网友C:
楼主应该下载这个应用篇。

楼主:
找到了谢谢各位的帮忙,
地址在FR-D700的另一个手册上,应用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