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这个功能怎么写命令语言?

楼主(2019-07-07):
请教大神,这个功能怎么写命令语言?
当一个电流变量的值大于1之后,连续5秒一直大于1,然后记录一下此时的时间日期,液位变量值和流量变量值,
再当电流变量值突然小于1之后,满足连续5秒一直小于1,记录一下此时的时间,日期,液位变量值和流量变量值
再当一个电流变量的值大于1之后,连续5秒一直大于1,然后记录一下此时的时间,日期,液位变量值和流量变量值。。。以此往复下去。。
最后把记录的这些时间,日期,液位变量,流量变量的值以报表的形式呈现出来!!!

网友A:
记录都好办,关键是你的触发条件比较繁琐.
一般来说,触发条件在下位机(比如PLC)里面做比较简单.
在亚控软件做,你需要一个秒计时变量和一个触发延时.在电流值触发/恢复时,置位触发延时或者复位.然后在秒变化里计时,计时变量到达5,即触发记录.触发记录可以用变化记录,也可以用插入数据库记录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