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7):
处理完模拟量后存在VD0那,组态王读不出数据,只显示出设置的最大值。

网友A:
楼主给出的信息比较有限!能不能把工程发出来,大家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处理模拟值在子程序里面,读不出来,现在我在主程序写,就能读出来

网友B:
查看一下有没有地址(寄存器)重叠,即类似多线圈的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