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7):
 小弟加入中华工控网没多久,最近遇到一个问题,三菱FX5U-32MT的PLC如何读取安川伺服电机的当前位置,伺服驱动器型号是SGD7S-2R8A00A,电机型号是SGM7J-O4A7C6E,电机带绝对值编码器,分辨率是24位的。我之前用PLC内置485端口与伺服驱动PSO./PSO相连,但读到的数据是乱的,伺服手册上说是这么做的,但没有给具体方法,求各位大神们指点一二,最好附带通讯的设置和程序,小弟在此先行谢谢大家

网友A:
确定安川侧就是这样操作,三菱的程序就帮不上忙了

网友B:
数据是乱的?看到是符合格式的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能根据D0-D17的数据判断伺服电机当前的圈数和1圈内的位置吗

网友B:
完美的吻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确实如您所说,但是PLC读取到的数值不是右侧的值(左侧是当前值,右侧是字符串,实际读取的是当前值),可能是需要转码,但我不知如何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左侧的D2-D6代表圈数,D8-D15代表1圈内的位置,D2,D3,D4=48   D5=53 D6=48   这几个数是怎么转化成圈数50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左侧的D2-D6代表圈数,D8-D15代表1圈内的位置,D2,D3,D4=48   D5=53 D6=48   这几个数是怎么转化成圈数50的呢

2N里面是用HEX指令转换的,5U里面应该是用HEXA这个指令,转换后看到的是单个的数字,然后再乘于倍数最后进行相加。比如转换后
D100  0 千位
D101  0 百位
D102  5 十位
D103  0 个位

D100*1000=D200  0
D101*100 =D202  0
D102*10  =D204  50

然后D200+D202+D204+D103=0+0+0+50+0=50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了HEXA指令,但转不出来,PLC还报警了

网友B:
SM8161要导通,再不行把K17改成K1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不行哦,报警显示应用指令中输入了无法转换的数据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转换数值部分看看,就D2-D5.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是报一样的警,显示数据无法转换,咱们可能方向错了,也许不应该用这条指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是报一样的警,显示数据无法转换,咱们可能方向错了,也许不应该用这条指令
2N用这条指令是可以的,要不试一下ASCI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试了一下,用HEXA指令的确可以转换,昨天不知为什么不可以,很奇怪呀
另外您看我的通讯格式设置的有没有问题呢,帧头和结束符设定值为甚么是00000050和0000000D呢,这两个数值是我从别的程序上照搬过来的,但我不知道具体含义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今天试了一下,用HEXA指令的确可以转换,昨天不知为什么不可以,很奇怪呀
另外您看我的通讯格式设置的有没有问题呢,帧头和结束符设定值为甚么是00000050和0000000D呢,这两个数值是我从别的程序上照搬过来的,但我不知道具体含义是什么

我试了一下,在导通该指令前S里面的数据一定要是H30-H45,否则就会报错。

网友C(2019-12-19):
感觉是正常的呀

网友D(2026-01-27):
请问你遇到郭 读取当前位置的顺序是乱的 开头的 P不是第一位 随机的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