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8):
此冰柜感觉做的很山寨,联系到厂家,却拖了一个月也没有维修人员来维修或提供维修方案,特来请教各位师傅、各位高人!
故障很简单,只是控制压缩机的继电器不工作。但板子拆下后,给兰色继电器直接供电,继电器是可以接通的。本人水平实在一般,不会更进一步的检查与维修,特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替代方案或那里可以采购到类似的板子进行更换吗?
现在想到是控制电脑板有问题吗?那个电脑板是可以显示温度的,也可以设置温度。

网友A:
淘宝上去搜一下看看

网友B:
这是接口板,应该还有控制板,找找接口对应的控制板在什么地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此冰柜感觉做的很山寨,联系到厂家,却拖了一个月也没有维修人员来维修或提供维修方案,特来请教各位师傅、各位高人!
故障很简单,只是控制压缩机的继电器不工作。但板子拆下后,给兰色继电器直接供电,继电器是可以接通的。本人水平实在一般,不会更进一步的检查与维修,特请问各位师傅有什么替代方案或那里可以采购到类似的板子进行更换吗?
现在想到是控制电脑板有问题吗?那个电脑板是可以显示温度的,也可以设置温度。

不论如何控制都是靠压缩机工作时间长短来达到调温目的,绝对是个人意见,八元一只的冰箱温控器是最佳选择,胜过任何一款控温方式。

网友D:
维修的地方找下,说不定有旧的拆下来的很便宜的;

网友E:
既然继电器好的,那就前级控制电路问题了.
2个方案:
1.修理前级控制电路,电路图和板发来.
2.买个简单的时间或者温度控制器,驱动继电器板.

网友F:
你第一个图片是电源与输出部分的线路板,控制应该在数码显示的那块板上面。通过查看控制线路倒查到单片机控制引脚,还有是否有保护功能动作,比如压缩机排气压力超压,低压蒸发压力异常等可能,造成没有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电路图没有,没有任何资料。直接改时继控制就行吗?时间要怎么设定,另一个控制器控制压缩机的风扇是可以的。我是不是直接给压缩机接触器加上时继就行了。

网友G:
你应该加温控器设定温度到了压缩机停止工作……

网友H:
还是先检查一下温控器吧!
说不准温控器坏了导致不能启动!

网友I:
买一个温控器代替它就可以了    制冷控制压缩机时温控器控制输出接常闭点。

网友J:
超低温冰箱,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弄清楚制冷原理,才能更改电路,超低温冰箱一般压缩机采用双极或复叠式压缩机

网友K:
回复 楼主:
你说下要求,可以改成温控仪表加接触器控制的

网友L:
看看你原来的温控的厂家,直接买一套温控回路换,其他控制线路不复杂,有的也是一些保护类的

网友M:
直接用个便宜的PLC代替算了,编程还简单,功能可以比原来强得多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H:
温度显示正常的。

楼主:
回复 网友K:
要求应该是零下50度保持十五个小时。

网友N:
确定是这个扳坏了吗?这个板元件不多应该好修

网友O:
这么少零件,全部换光也不用一天

楼主:
回复 网友N:
/目前不确认了,开始拆是以为上面的继电器坏了,结果检查正常。

网友P:
直接将压缩机接电源看看工不工作,很可能是压缩机启动器坏了,目前基本上是PCT启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