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8):
各位大神!三菱PLC与多个西门子PLC通讯,用什么通讯方式好一点,谢谢!

网友A:
要看具体什么型号吧,简单的走MODBUS

高大上看这里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59266

网友B:
FX3U的,可以加个FX3U-485ADP-MB;

网友C:
可以走modbus TCP 最新款的5U支持,以太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各位大神!三菱PLC与多个西门子PLC通讯,用什么通讯方式好一点,谢谢!
具体要看PLC的型号了!
自定义协议、Modbus RTU协议、Modbus TCP均可!
你把PLC具体型号告诉我,就能给你一个比较好的建议!

网友E:
不知到楼主的选型为何这么特殊,大型的系统,西门家本来就不弱,干嘛不是全套的西门家或全套的三菱,如果新系统组建,一定是按照楼主的配置,个人建议还是用新一点的,尽量选配可以支持以太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因为这是客户的改造项目,控制器是他们之前现有的,所以没法重新选型,反正两款PLC都带内置以太网接口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两款PLC都有内置以太网接口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两款PLC都有内置以太网接口
你也不说说具体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D:
西门子S7-1215cpu,三菱Q02cpu

网友B:
三菱Q02cpu是没有自带LAN接口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西门子S7-1215cpu,三菱Q02cpu
Q系列不太熟,看看其是否支持Modbus TCP
如果支持那就可以考虑走Modbus T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