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8):
各位,有谁知道西门子plcs7-200 CN/CPU 226 CN 怎么与昆仑通态触摸屏TPC7062Ti 连接啊?

网友A:
串口,modbus rtu....

网友B:
连线做好 7 8对3 8
通讯参数设定正确 OK了。

网友C:
屏上通讯设置正确,电缆对的话就可以通讯上了;

网友D:
屏内有现成的驱动,ppi那种,然后就是485通讯线方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