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8):
一台型号yct160-4B电磁调速电机,在使用过程中控制器烧保险,将去离合器线圈34线解掉就不烧,接上就烧保险。测量离合器电阻2千Ω,不接地。
谁知道这个离合器正常电阻大概多少?
另外,换这个励磁线圈是修电机的能修不?

网友A:
这个阻值肯定不正常 ,不过新的具体多少没有记录,昨天也刚有个朋友问我烧调速器保险丝是什么原因,和你故障一样,我直接叫他拉电机去换励磁线圈去了……

网友B:
没有接地不应该烧保险啊,还是线圈有问题。

网友C:
有时候你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是否存在接地的,很多时候励磁线圈是通电后电压够高才表现出故障的

网友D:
楼主是多少安的保险,

网友E:
换励磁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多少安的保险,
10安的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你用万用表是测量不出来是否存在接地的,很多时候励磁线圈是通电后电压够高才表现出故障的
接地我是用摇表摇测的。确实不接地。我就怀疑励磁线圈绕组有问题。但阻值是2000

网友F:
励磁线圈拿到修电机那里能重缠

楼主:
我一直疑惑,这个线包为何阻值变成这么大,里面部分绕组烧断了?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操作工把电机关了,调试器没断电速度旋钮没回零,长时间励磁线圈在工作,发热厉害,线圈漆包线绝缘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操作工把电机关了,调试器没断电速度旋钮没回零,长时间励磁线圈在工作,发热厉害,线圈漆包线绝缘坏了……
这种可能不存在。因为调速器电源来自电机接触器下口。电机停了,调速器也就没电了

网友A:
哦!我都是给调速器独立供电的,励磁线圈没坏过,但工人挺机经常旋钮不回零,调速器经常坏……

网友G:
这就是短路了呗。电磁离合器调速控制,太老的东西了。电路都是分立元件的,按我们自动化学院老师30年前讲,这都是粗糙电子学的玩意。很简单的。

网友A:
我单位刚在安装一台2.2kw的电磁调速电机,特意去测量了一下,励磁线圈阻值是28欧,供你参考……

网友H:
离合器线圈是直流还是交流,若直流可以计算一下大致的阻值。

网友I:
哪个线圈可以单独换,修电机的可以做

网友J:
控制器保险容易烧,跟励磁线圈有关的。

网友K:
根据楼主的描述,应该是励磁线圈的问题,看来只有更换了。

网友L:
线圈有匝间短路

网友M:
励磁线圈直流电阻值30欧左右。线圈有成品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刚在安装一台2.2kw的电磁调速电机,特意去测量了一下,励磁线圈阻值是28欧,供你参考……
非常谢谢你。工匠精神。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刚在安装一台2.2kw的电磁调速电机,特意去测量了一下,励磁线圈阻值是28欧,供你参考……
为何不用变频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刚在安装一台2.2kw的电磁调速电机,特意去测量了一下,励磁线圈阻值是28欧,供你参考……
为何不用变频器?
用这个电机调速,肯定是老板为了省钱呀!

网友O:
换成变频器调速,这年头谁还用老古董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刚在安装一台2.2kw的电磁调速电机,特意去测量了一下,励磁线圈阻值是28欧,供你参考……
为何不用变频器?
用这个电机调速,肯定是老板为了省钱呀!
如果巳有老设备,改造要增加费用。对新购设备,买一台普通电机加一台变频器与买一台电磁调速电机加一只控制器价格差不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刚在安装一台2.2kw的电磁调速电机,特意去测量了一下,励磁线圈阻值是28欧,供你参考……
为何不用变频器?
用这个电机调速,肯定是老板为了省钱呀!
如果巳有老设备,改造要增加费用。对新购设备,买一台普通电机加一台变频器与买一台电磁调速电机加一只控制器价格差不多了。
那肯定不会这个成本,控制器100多一点,电机价格我不清楚,如果换成变频器控制,2.2的变频器起码要1000多了……普通电机和电磁调速电机差不了几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刚在安装一台2.2kw的电磁调速电机,特意去测量了一下,励磁线圈阻值是28欧,供你参考……
为何不用变频器?
用这个电机调速,肯定是老板为了省钱呀!
如果巳有老设备,改造要增加费用。对新购设备,买一台普通电机加一台变频器与买一台电磁调速电机加一只控制器价格差不多了。
那肯定不会这个成本,控制器100多一点,电机价格我不清楚,如果换成变频器控制,2.2的变频器起码要1000多了……普通电机和电磁调速电机差不了几百……
有些设备改造需要老板同意。老设备,配思想陈旧的老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
我单位刚在安装一台2.2kw的电磁调速电机,特意去测量了一下,励磁线圈阻值是28欧,供你参考……
为何不用变频器?
用这个电机调速,肯定是老板为了省钱呀!
如果巳有老设备,改造要增加费用。对新购设备,买一台普通电机加一台变频器与买一台电磁调速电机加一只控制器价格差不多了。
那肯定不会这个成本,控制器100多一点,电机价格我不清楚,如果换成变频器控制,2.2的变频器起码要1000多了……普通电机和电磁调速电机差不了几百……
有些设备改造需要老板同意。老设备,配思想陈旧的老板。
师傅说的对,我只有建议权,做主的还是老板自己,我这个设备启动停止惯性很大,加减速时间要45秒以上变频器才不会跳保护,以前用过变频器,老板可能还是考虑成本,用这个调速电机……

网友P:
1.电磁离合器线圈匝间短路了,励磁线圈匝间短路;2.续流二极管(并接励磁输出端)损坏,浪涌电压(反向电压峰值)击穿可控硅;3.控制器坏;4.连接线控制线接地或绝缘不好,检查线路绝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