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L300P--11KW变频器驱动电路的玻封色环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求教

楼主(2019-07-08):
稳压管ZDU--ZDV-ZDW为玻封三色环稳压二极管,现已击穿,色环是绿黑棕(绿环较粗为二极管负极)不知其稳压值是多少?另外还有一个稳压管ZD1,色环是绿黄棕(绿环较粗为负极)也不清楚稳压值是多少?对于这种色环稳压二极管的相关资料太少,一旦击穿,其稳压值较难判定,请教哪位高人指点一下,有无好的资料查询呢?

网友A:
棕 红 橙 黄 绿 蓝 紫 灰 白 黑对应1 2 3 4 5 6 7 8 9 0.三色换 二极管面向自己 负极在右 正极在左,前两位是有效数字,后一位代表类型或放大倍或者耐压数,第一个二极管可能是10V,第二个二极管可能是14V。第三个色环你在查一查 不确定。绿代表5这个数字是一定的但在这代表什么没有印象了。

网友B:
居然看不到图?论坛挂了还是我浏览器挂了?

网友A:
更正一下,第一个二极管可能是5V,第二个二极管可能是5.4V。绿黑棕:绿代表是10位上的数 黑带表个位上的数,棕代表一位小数点。绿黄棕:绿代表10位上的数,黄代表个位上的数,棕代表一位小数点。

楼主:
谢谢!用这种读色环电阻的方法识别贴片色环稳压二极管好像不太准确.参考日立SJ300--7.5KW变频器驱动电路提供-10V的负截止电压来看,这个稳压二极管也该是10V.但通常负极环为第一环,较粗的绿环是负极第一环,说是5V又好像不太对,若说棕色环为第一环来读,即反过来读棕黑绿是10V,另一个ZD1棕黄绿是14.5V还有点像.ZD1是为开关电源振荡芯片16107FP稳压的,16107FP的电源16V

楼主:
晕了,对这种日本进口的玻封贴片色环稳压二极管真真搞不清楚啊!相关可查阅的资料难找!

网友C:
从图片来看,这个二极管是IGBT驱动电源正电压稳压二极管,一般取15V或16V,一般会有4个这样的二极管,分别是上桥3路和下桥公用1路,你可以量一下没坏的那一个稳压值是多少,也可以全部换成一样的15V或者16V的。(由于只看到板子的部分细节,可能不准确,若有错误,抱歉)

网友A:
我觉得这两个稳压二极管一个是10.5V 一个是14.5V。比较符合电路特征。

楼主:
相关电路图是这样的.

网友B:
生产商应该是瑞萨,就用16V别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