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8):
最近换新公司,要自己做设备自己用。大概描述下动作,一个伺服(伺服1)带个凸轮旋转,这个凸轮负责把插针插到塑料件上。另外一个伺服(伺服2)负责移动塑料件,就是凸轮(伺服1)插完一个针另外一个伺服(伺服2)吧塑料件移动到下一个位置。
麻烦各位师傅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顺序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否具体一点,是不是从轴走到一个位置给主轴一个信号,然后主轴转一圈插一个针,然后在给从轴一个完成信号。这样反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工艺你了解了,按工艺顺序写就行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一点思路

网友B:
可以考虑用顺序控制来完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电子凸轮方面资料网上好少

网友C:
机械复杂,电气控制简单;以下仅供参考:
插针伺服1参数 速度 每次旋转角度;
塑座伺服2参数 速度 插针座距离;
公用参数:工件插座次数;
开机:2个伺服归零;
工作流程:
A 检测有塑料座,伺服2抓取,运行到插针1位置,
B 伺服1检测有针,凸轮动作,完毕,计数一次;判断计数:
C1:计数没有到,伺服2运行一次插针座距离,返回B
C2:计数等于工件插座次数;伺服2把插好塑座放回固定位置;返回A;
辅助功能根据实际情况写;

楼主:
回复 网友C:
确实是机械复杂,程序相对容易些。谢谢你提供的思路

网友D:
用SFC方便简洁

网友E:
还有一种方法比较简单,不用检测位置状态等.不用分步.
只要把二者做同步,固定传送,固定转动插针就行.

网友F:
产品如果单一,机械用凸轮加槽轮也可以吧稳定性更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要配合的很好才行。谢谢版主提供的思路。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产品都是一样的就是针脚数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