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装XP系统时出现灰色选项条·无法安装,怎么处理?求高手

楼主(2019-07-08):
求助!装XP系统时出现灰色选项条·无法安装,怎么处理?求高手

网友A:
硬件环境呢?也许是xp无法支持的硬件。也可以换一个xp盘试试。

网友B:
你可能是在较新的操作系统里面运行的setup.
如果你确实需要安装,可以用u盘或光盘重新启动安装.
你可以安装到新的分区.
启动安装和在操作系统里面安装的区别:安装到现有分区,可能会把你数据和原操作系统都干掉,所以谨慎操作.

网友C:
你这个是用光盘安装?现在用U盘,pe里安装方便,你描述的不清楚,也不方便判断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