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8):
有2个问题,需要大神帮忙说下对不对:
1. 威纶通触摸屏型号是TK6070IQ,只有一个USB接口,只能用U盘上传程序,我插上U盘按照步骤点下去,到上传的界面时,那个上传的选项是灰色的,不能选,是不是就是加密了,禁止上传程序呢?这是第一个问题
2.如图所示,我打开触摸屏,看到主板上那个48脚的芯片,程序是不是就是放在这个芯片里呢,如果把它取下来,读出BIN代码,然后买一块新的触摸屏,把新触摸屏的48脚芯片取下来,把拷出来的那个BIN,写到新触摸屏的芯片里,再焊到新触摸屏上,这个新触摸屏上是不是就有旧触摸屏的程序了?这样可行吗?能实现吗?谢谢

网友A:
说实在的没有深究.
但是另外问一下,一个触摸屏,能有很复杂的程序吗?
按照你换芯片的步骤,会不会比自己编这屏的画面成本还高?

网友B:
是程序存储芯片的话 道理上是可以的。

网友C:
你这个就是被禁止上传了!
理论上换芯片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D:
呵呵;换芯片焊回去估计就够你受的了;

网友E:
如果你的电子焊接技术比较好,用热风枪拆装这个芯片不是很大技术难度,如果技术一般估计芯片会 烫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