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7-09):
官方的方法也试了,驱动也更新了,线也换了

楼主:
显示这样

网友A:
你这屏是不是U盘下载的?

网友B:
软件卸载重装,再不行重装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都试了,也不行,重装的ghost系统

网友C:
换个笔记本试下。

网友D:
TK6070IQ  TK6071IQ的需要用U盘下载程序的;
你是不是用的这款?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整错了,TK6051ip,usb下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换了也不行

网友B:
重装系统换了笔记本还是不行,难道是触摸屏的问题,换台触摸屏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在台式机上用的好好的,触摸屏也是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台式机上用的好好的,触摸屏也是新的

台式机与笔记本是有差别的,新的不一定就完全是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我才来问什么原因啊,到底是哪些差别

网友E:
难道是笔记本u口供电不足?

网友F:
既然台式机可以用,辣么你可以考虑安装台式机一样的系统试一下啊